西门子pid控制液位

楼主(2018-05-01):
我们公司想用西门子plc控制液位 水池深2.5米  希望液位控制在1.5米左右

cpu用的是6ES7 288-1SR30-0AA0      扩展模块是6es7288-3AM6-0AA0   触摸屏AK070AS

    电动调节阀DN200 4-20ma   超声波液位计4-20ma

求大神教我怎么编程和弄pid向导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没有必要弄这些,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538_1.shtml  你可以看看我编写的这个程序,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熊熊548精度要求不高没有必要弄这些,     内容的回复: 客户要求这样搞,我又是新手,没接触过这些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晨曦521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538_1.shtml 你可以看看我编写的这个程序,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内容的回复: 谢谢,可是那个文件失效了

网友C:
精度不高,按照PID向导一步一步来。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醉翁之酒精度不高,按照PID向导一步一步来。     内容的回复: 还需要编写模拟量转换程序吗,就是运动控制库里的那个

网友D:
你可以参照其他具体事例,比如恒压供水有关的

网友E:
好资料下来看看学习 好资料下来看看学习

网友F:
先根据实际经验进行仿真,设计控制回路,然后再去编程,PLC的编程很简单应该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你控制回路的设计和相关参数的整定

网友G:
精度不高,按照PID向导,不会的话可以查编程软件的帮助

网友B(2018-06-05):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538_1.shtml 可以参照下我编写的程序

网友H(2018-07-07):
感谢大家及时答疑解惑的辛劳付出,同时也希望楼主在解决问题后,及时反馈,最好能把结决问题思路以及方式分享一下,以求共同进步哦!

网友I:
 下载学习学习,谢谢 共享。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