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一机多屏问题

楼主(2018-05-01):
目前想做两台威纶与一台FX1N做穿透链接      主屏的422接好了   能正常   232交叉连接的另一个屏的232

另一个屏一直提示无法连接

这是设置

折腾了一下午 心力交瘁   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B:
三菱FX通讯232?记得应是422吧。

网友C:
参数配置上没错,可以检查一下接线两台威纶屏连接RS232 TXD1--RXD2,RXD1--TXD2,地线--地线,记住地线一定要接,不可忽略。

网友D:
波特率不统一,,数据位不统一,,通讯延时不能为零

网友E:
有搞好了嗎???

网友F:
还有一个在HMI属性设置中选择本地,这样2个PLC就可以和一个触摸屏通讯上,之前一个松下一个三菱都可以通讯上

网友G: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H:
谢谢,来一份。非常非常感谢大虾!

网友I(2018-06-13):
以前用485通信做过,232没有试

网友J(2018-11-23):
非常用心,图文并茂,很受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K:
2个触摸屏能连上,我见过2个威纶通同步到屏幕上。

网友L(2018-12-23):
如果是有以太网口的主屏副屏可以网线连接

网友M:
最近和楼主遇见同样的问题,还希望和楼主交流学习。

网友N(2019-02-03):
学习下如何变大神。。

网友O(2021-03-25):
一机多屏通讯

网友P(2021-05-09):
积分万岁!

网友Q(2022-01-12):
为了积分

网友R:
配方文件:插入、删除、复制、粘贴、上/下行、上/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