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语言

楼主(2018-05-02):
PLC学习复杂程序是不是都要用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和梯形图是否能互相转化
汇编语言怎么查错
萌新搜索了很久都没找到

请大佬帮助

网友A:
1、指令表方式语言将被淘汰,手持式编程器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编程方式。 2、既然你发在西门子板块,那么梯形图必然可以转化为指令表,反之则不一定能转化。 3、语法方面西门子是解释型编译器,语法错误会马上发现,而逻辑错误方面取决于程序员的水平。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uanle1、指令表方式语言将被淘汰,手持式编程器已经不再适用于...内容的回复! 十分感谢回答,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