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切换后数据就不在变化,如何解决

楼主(2018-05-02):
做一个模拟水池水位变换的画面,液位变量为内存变量,在命令语言编程实现液位变化,当我切换到实时曲线画面,液位变量不在发生变化,曲线也没有变化了,当我切换回原画面,液位又继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脑反应慢吧,电脑的配置发一下

网友B:
应该不是电脑问题,好像是变量只在一个画面有效,其余画面就复位了,改用系统全局变量即可

网友C:
组态王还真没用过,听说好用

网友D:
 这不是在隔壁论坛回复你了么!

网友D:
把脚本程序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网友E:
脚本程序检查一下

网友F:
首先要看你的脚本语言写在哪个里面了。 是不是有定时刷新存在或着脚本的执行条件不满足

网友G(2018-07-07):
感谢大家及时答疑解惑的辛劳付出,同时也希望楼主在解决问题后,及时反馈,最好能把结决问题思路以及方式分享一下,以求共同进步哦!

网友H(2019-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