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week气体流量传感器有故障了要怎么处理才有效

楼主(2018-05-02):
气体流量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的,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才会有效果呢?

首先有故障诊断仪读取故障代码,读得两个故障代码:一个为第1缸不工作;另一个为气体流量传感器信号不良。经过断缸试验,发现第1缸不明显,为了进一步确认是否为点火线圈故障,将1缸和2缸的点火线圈进行互换,结果为2缸不工作,由此判定故障确实在点火线圈上。更换一个新的点火线圈后,清除故障代码,起动发动机,发动机怠速运转平稳,发动机加速有力。再次读取故障代码,发现气体流量传感器信号不良的故障代码却始终存在,无法清除。接地电阻测试仪由此看来气体流量传感器可能存在问题。

  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时,利用故障检测仪的数据流功能,查看气体流量传感器的数据,发现故障检测仪上显示的气体流量传感器信号为0;踩下加速踏板进行发动机加速,气体流量传感器信号仍然为0,说明无气流通过,发动机在正常运转,无气流通过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气体流量传感器或其线路出现故障。

拔下气体流量传感器的导线插头,打开点火开关,用万用表检测导线侧插头的第2号脚有5V电压,起动发动机,其第4号脚上也有12V电压,3号脚接地,根据检测结果说明发动机电脑送出的点回路是正常的。将气体流量传感器导线插头插上,重新起动发动机,在发动机怠速运转下测量其信号电压(5号脚)为0.03V,发动机加速时该信号不变化。将发动机熄火后再测量5号脚对地的电阻,发现该电阻较大,说明该信号线没有搭铁,故障应该在气体流量传感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