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万用表判定三相电动机线圈是好是坏

楼主(2018-05-02):
当各种机床,动力设备出现故障时,除了查看电器线路还要检查电机,

给大家介绍如何使用数字万用表来检测电机工作是否正常。

        1、测量三相绕组的电阻值:上虞东星精于减速电机,电机。如果是星形接法的电机,可直接测量U1、V1、W1与共接端U2、V2、W2进行测量;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则要去除连接片,再测量U1与U2,V1与V2,W1与W2之间的电阻值,测量得出的三相绕组电阻值相近则为好的,相差太大或无穷大则为坏的。

        2、绝缘测量:新电机的绝缘阻值应大于2兆欧,可用R*10K电阻档测量和外壳的绝缘电阻,其阻值越大则绝缘越好。最好还是用兆欧表进行测量更为直接。

        3、通过绕组电流进行测量。万用表转到最小直流电流档5mA以下直流电流测量档。红黑表笔分别接电机每相绕组两个引出端,用手转动电机,得出最大数值与其余二相绕组值相近的,则为好的。(以机械式万用表更直观)电机不仅要通过测量来判断它的好坏,有经验者还应从电机的制

作品质来评价电机的一般品质还是好的品质。

一般情况下需测量:

1)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正常应相等(大功率电机用1欧档,小功率的用10欧档);

2)三相绕组间的绝缘电阻,大于1兆欧/千伏为合格(用10K档测);

3)三相绕组与外壳(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大于1兆欧/千伏为合格(用10K档测)。

但需补充一点,采用以上方法万用表未能准确判断,只能作简易的测试。最好选用兆欧表,如果没有就用万用表,选电阻档到10K    将表笔一头对电机壳,一头对接线柱,如果指针有走动就是线圈击穿,电机坏了,还有就是电阻档放在最小档1    两表笔对接,将指针调到0,对三相绕阻进行电阻测试,看三组电阻值是否一样。一样的就是好的,如果差距太大就坏了。如何判定三相异步电机线圈的好坏,要用什么仪表检查:

1.兆欧表 ;可用于电机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测量,并且不可小于0.5兆欧.

2.万用表;用于检查电机线圈通断的测量.

3.单臂电桥 ;精确测量线圈电阻,可以知道每相线圈的电阻是否接近,特别是对重新绕制后

电动机的故障无非就是两大块:机械和电气。

机械方面有:

1、轴承是否缺油或者损坏,

2、端盖是否“跑外套”,轴承是否“跑内套”?

电气方面的主要有:

1、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2、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合格?用双臂电桥测量。

3、转子是否断条?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判断电动机的重要依据。

网友A(2018-08-07):
非常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