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覆盖范围如何轻松提高覆盖效果

楼主(2018-05-02):
  无线路由器覆盖范围多大

  无线路由器在纯净环境(无障碍和干扰的理想环境)中的无线传输距离为室内100米,室外300米。

  在实际家庭环境中,无线信号穿过墙体、玻璃、门、家具、隔断等障碍物时,这些障碍物会衰减无线信号,影响路由器的无线传输距离,其中墙体对无线信号的衰减最大。例如无线信号经过普通砖墙衰减8~15dB,终端上搜索的无线信号可能减少1格,穿过钢筋混凝土墙衰减15~30dB,终端上搜索的无线信号可能减少2格以上。

  经过实际家庭环境测试,单台无线路由器摆放位置合适时的无线覆盖情况如下:

  1、单房(一室一厅):可以完全覆盖,在房屋外面还可以搜索到无线信号。

  2、两房(两室一厅):可以覆盖整个房屋,各个方向可以搜索到较强的无线信号。

  3、三房(三室一厅):部分角落信号较弱或无法覆盖。

  如果是较大面积(如复式楼、别墅)的使用环境,可以使用无线扩展器,扩展现有无线信号,增加无线覆盖范围,如下图:

  如何提升无线路由器覆盖效果

  1、调整最佳摆放位置

  如果房屋空间不够开阔,有隔断、墙壁等障碍物,会导致无线信号穿透时衰减太大,覆盖范围大大缩小。部分用户将路由器放在弱电箱、壁橱或嵌入墙体里,天线无法展开,四周面板也会屏蔽无线信号,导致信号质量较差。

  建议选择一个最佳的摆放位置,可以参考以下要求:

  1)、尽量选择房屋结构的中央位置,使终端在各个位置接收信号时穿过最少的墙面。如下图:

  2)、避免将路由器“藏起来”,摆放位置偏高一些,并使路由器四周开阔。如果摆放位置过低,无线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遇到更多家具、电器等障碍物,导致信号衰减更大。如下图:

  2、调整合理的天线角度

  家用路由器一般使用全向天线,全向天线的无线信号分布类似被压扁的椭球形,无线信号在与天线垂直的方向上覆盖效果最好。如下图所示:

  建议将无线路由器的天线调整到与地面垂直,即与地面保持90°,如下图:

  注意:部分终端的内置天线可能角度不同,或者手机、Pad等移动终端摆放角度不同,会对无线信号接收产生差异,可尝试调整路由器的部分天线与地面夹角为0°(即调整为水平)。

  3、增大信号强度

  不同的路由器增大信号强度的方法不同,请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以下方法:

  1)、部分路由器有Turbo按钮,按下Turbo按钮即可一键增强无线覆盖范围。如下图:

  2、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点击 应用设置 >> 信号调节,选择 增强,如下图:

  注意:部分路由器可能没有信号强度调节选项,可尝试在无线设置中查找设置。

  4、避免环境干扰

  1)、大部分家用设备都工作在2.4GHz频段,会对路由器2.4G无线信号产生干扰,导致信号衰减,网速变慢。无线路由器应尽量远离微波炉、蓝牙设备、无线鼠标键盘等设备,减少同一频段的微波干扰。

  2)、如果相邻环境中有多个路由器的无线信号使用同一信道,也会影响无线覆盖效果。建议修改无线信道。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点击 路由设置 >> 无线设置,将无线信道固定为1、6或11,点击 保存,如下图:

  更多无线路由器相关知识,可以关注厦门计讯。计讯,专业的物联网通信终端和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