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丰国际开户为什么开机开不起来

楼主(2018-05-02):
电脑无法启动怎么办?大部分使用电脑的朋友应该都遇到过电脑无法启动,并且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那么如何解决电脑启动不了这个问题呢?这个原因就有很多种了。根据故障现象诊治,了解电脑启动的过程,故障就好判断了,下面根据故障现象开始诊治了,先从简单到复制去排除,首先学会观察,然后去思考,这也是解决电脑故障最基本的原则。

现象一:系统完全不能启动,见不到电源指示灯亮,也听不到冷却风扇的声音。

  这时,首先查看各连线有没接好,有没电源线松动的,如果没有则基本可以认定是电源部分故障。检查:电源线和插座是否有电、主板电源插头是否连好,UPS是否正常供电,再确认电源是否有故障,最简单的就是替换法,但一般用户家中不可能备有电源等备件,这时可以尝试使用下面的方法(注意:要慎重):

  先把硬盘,CPU风扇,或者CDROM连好,然后把ATX主板电源插头用一根导线连接两个插脚(把插头的一侧突起对着自己,上层插脚从左数第4个和下层插脚从右数第3个,方向一定要正确),然后把ATX电源的开关打开,如果电源风扇转动,说明电源正常,否则电源损坏。如果电源没问题直接短接主板上电源开关的跳线,如果正常,说明机箱面板的电源开关损坏。

现象二: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但显示器没有明显的系统动作。

电脑无法启动怎么办

  这种情况如果是使用了较久的电脑,可能是内存条松动或灰尘太多导致,可以将内存条去出,清理下再安装上去,一般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出现在新组装电脑上应该首先检查CPU是否插牢或更换CPU,而正在使用的电脑的CPU损坏的情况比较少见(人为损坏除外),损坏时一般多带有焦糊味,如果刚刚升级了BIOS或者遭遇了CIH病毒攻击,这要考虑BIOS损坏问题(BIOS莫名其妙的损坏也是有的),修复BIOS的方法很多杂志都介绍过就不重复了;确认CPU和BIOS没问题后,就要考虑CMOS设置问题,如果CPU主频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解决方法就是将CMOS信息清除,既要将CMOS放电,一般主板上都有一个CMOS放电的跳线,如果找不到这个跳线可以将CMOS电池取下来,放电时间不要低于5分钟,然后将跳线恢复原状或重新安装好电池即可;如果CPU、BIOS和CMOS都没问题还要考虑电源问题:PC机电源有一个特殊的输出信号,称为POWER GOOD(PG)信号,如果PG信号的低电平持续时间不够或没有低电平时间,PC机将无法启动2500元电脑配置单。如果PG信号一直为低电平,则PC机系统始终处于复位状态。这时PC机也出现黑屏、无声响等死机现象。

电脑无法启动怎么办

  但这需要专业的维修工具外加一些维修经验,因此,建议采用替换法;电源没有问题就要检查是否有短路,确保主板表面不和金属(特别是机箱的安装固定点)接触。把主板和电源拿出机箱,放在绝缘体表面,如果能启动,说明主板有短路现象;如果还是不能启动则要考虑主板问题,主板故障较为复杂,可以使用替换法确认,然后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