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驱动安装后一直显示不能启动

楼主(2018-05-03):
问题如标题,试过更新驱动,也重新安装过软件,直接安装驱动就是装不上,应该不会是线的问题,请问有大神碰到过么。

网友A(2019-11-10):
我也是刚研究,网上找了说明,是电脑开机时候按F8,用禁止签名打开电脑的,然后打开软件就能usb连接上,但是上传和下载不了,显示不能打开端口,不知道什么意思,能更新时间和删除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