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ntrolLogix5570系列如何做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8-05-03):
  向熟悉Rockwell PLC的高手请教一个问题,ControlLogix5570系列能做ModbusRTU通讯(Master)吗?这个系列的CPU上好像是没有串口的,在选型手册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串口模块。用1756-DH485模块可以吗?谢谢

网友A(2018-06-13):
搞定没有。AB的串口模块由prosoft提供的,MVI56-mcmr和MVI-mcm都可以的。

网友B:
听说评论可以有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