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来看

楼主(2018-05-03):
一台CNC,加工一个长条形一端带有等边锐角的产品时,那个锐角的两个边不一样长,进刀这边明显长,出刀这边短,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6-15):
如果是立式铣床,机械台面导轨安装倾斜,就是XY轴不垂直成90度,实验可以加工方形,成型不是个正方形而是个菱形偏差的方。最容易出现在直线导轨安装时出现的误差。或导轨不偏差而滚珠丝杠安装时偏差不与导轨在一个平行线上。

楼主(2019-10-22):
设备返厂修好的,具体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