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多台台达伺服485通讯程序

楼主(2018-05-03):
求助二台台达PLC网口通讯连接一触摸屏,二PLC又分别与4台台达伺服进行485通讯读取里面的数据。怎么下手编写

网友A:
两台PLC通过网口和触摸屏链接,那么PLC做服务器、触摸屏做客户端!且因为是台达PLC,所以估计PLC做ModbusTCP服务器,触摸屏做ModbusTCP客户端! 然后两台台达PLC又分别和4台伺服进行链接,走ModbusRTU协议即可! 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
走canopen总线

网友C:
CANopen总线,方便快捷。

网友D:
CANopen总线,方便

网友E:
我被不会我可以留言吗?

网友F:
西门子PLC如果M口接OV,输出的m接0v还是24v,那么输入IN点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的Q是24还是0v

网友G: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

网友H(2019-08-13):
不知你的2台PLC的安装位置远吗?我用一块台达B型07415ES的触摸屏和2个台达PLC,还有1块台达的DTE-10温控模块(3组温控)混合控制一个系统,有4个模拟量和8个伺服机。直接用触摸屏的com1~3分别连接如下:COM1-PLC(1#机 SV24),COM2-PLC(2#机 SS2),COM3-DTE10模块。其中1#PLC控制6个伺服+(04DA-S控制4路模拟量),2#PLC控制2个伺服及其他。使用有近一年了,挺正常的。其实不是远距离控制,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接口也可以达到需要的控制效果。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