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台达M系列变频器只有一个485口,怎样多台一起连接?

楼主(2018-05-03):
想一台西门子1200和4台485台达M系列变频器通讯,但是变频器只有一个口,这个线怎么串和并,可以4台变频器的线引出直接都一起对接到1200PLC的485通讯模块上吗?

网友A: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吧,台达L系列的也是一个口,而且是电话头的

网友C:
加一个485中继器,YN-1208

网友D(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E(2019-06-10):
西门子PLC没有玩过,不知道有没有485通讯口,有的话可以与四台变频器并接,地址区别就可以了

网友F:
手拉手接线方式,和PD总线一样就行,+接+   -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