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信号线的方向判定

楼主(2018-05-03):
     在使用RS485,RS422方式通信时,如果将信号线反接,则相应的“1”、“0”处于反置状态,在有信号灯指示的转换器时,接收信号灯处于常亮状态。没有信号灯指示的通信设备断开转换器与设备的连接,可通过以下方式测试。
1.有内置上拉电阻时,RS485的D (A)、D-(B)端可通过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试,应大于1V电压,由万用表的电压档的正负可确定相应的方向。即:正电压端为D (A)、负电压端为D-(B) 。
2.无上拉电阻的RS485网络在两端有几百毫伏的电压,可使用两伏以下的电压档测量。同A所述确定相应的方向。
3.RS422网络同A、B方式可测出对应的信号方向。

网友A:
 RS485工作中正常电压是多少呀?大于1V就正常吗

网友B:
很实用,在工作中经常遇到485通讯正负的问题,以前的做法是先连上看通不通,不同再颠倒一下,有了楼主的经验就不用如此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阿水--王者之师 RS485工作中正常电压是多少呀?大于1V就正常吗 内容的回复! 工作中电压也会随着变化,以便能够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