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物体的有无检测,用什么传感器最合适?

楼主(2018-05-03):
各位大侠,产品大约宽度10mm左右,放在传送带上一个个的检测。现在要判断产品的有无,就像图片里的那样,得到相应的波形。如果发现两个产品离得过近,要用吹气的方法吹掉。用光电传感器可以做到吗?精度有多高?产品的高度不用考虑。谢谢!

网友A(2018-11-29):
可以 请问你的检测物是蛇么材值?安装传感器到被测物的距离是多少?

能说清楚的话就不用一直花冤枉钱啰

网友B:
我觉得有点冒险,不能用光电开关,本来光电开关检测就不很精确,只适合检测有无,并不适合这样精度高的检测,会出问题,你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