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同事的设计谈谈设计余量的问题

楼主(2018-05-03):
近期公司同事设计几面PLC控制柜,由于公司考虑成本问题,没有按照用户要求预留20%备用点,预留点数非常少,其中一个柜内备用数字量输入点只有一个,另外一个柜内DO只有两个,现在问题来了,现场工艺变动,增加了几台电动阀,DI增加16点,DO增加8点,需要增加PLC模块、继电器、端子等。本来是要节省成本,结果造成二次采购、图纸二次设计、现场柜内安装元器件和接线,而且延长了工期,本来是想省钱,结果多花了钱。

自动化工程中工艺的变动很普遍,所以都会预留部分点数作为备用点,很多设计院要求预留20%,备用点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工艺改动增加设备,另外如果某个输入输入点烧坏可以更换到备用点上,我的设计中常常是一个模块预留4个输入点,比如一个32点的输入模块预留4个备用点,这样可以增加一台设备的输入,比如电机的控制有远程/就地、运行、故障,3个输入点,电动阀门的控制有远程/就地、开到位、关到位、故障,4个输入点,每个输入模块上预留4个备用输入个人觉得比较合适,输出模块上每个模块预留2个以上输出点比较合适。如果考虑预留20%的余量有点多,想少预留一些,预留量不要少用10%,另外要在柜内留够足够的空间,如果现场改动较大,预留量不足,可以在柜内增加元器件。

PLC预留点不要集中放在机架的最后,最好是分配到每个模块中,如果摸个PLC点烧坏,可以就近找到备用点。

PLC柜设计时如果能够将柜体设计的宽松一些,还是尽量的宽松一些,PLC控制柜中继电器用的较多,可以选择稍微窄一些的继电器,比如常用的组合式继电器宽度在25mm左右,可以换成15mm左右的,价格基本上是一样的。很多设计人员将端子排下面加了线槽,个人觉得这有点多余,端子下面就是接外部电缆,增加了线槽反倒是不方便接线,同时占用了柜内空间。

上面的柜内布局是公司同事设计的,可以看到柜内空间还是挺富裕的,可以空间全部留在安装板下面,如果要增加PLC模块,继电器就很麻烦,整个柜子接线都要拆了重新布局,这样的预留完全失去了意义。

下面的图是我粗糙的修改后的布局,将预留的空间放在安装板中间,如果需要扩展原件不用再改动柜内原有的布局。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出,现场电缆接线都要通过两侧线槽接到端子上,这样就造成两侧线槽被塞得满满的,查线都很费劲。下图通过垂直放置端子,将外部接线分散到三根线槽内,线槽内就不会那么拥挤了。

电气图设计要结合现场情况,要与实践相结合,不能闭门造车,要从实用角度出发。

网友A:
好   说得再多,全是多余.........

网友B:
线槽的设计对于新人来说很有意义,端子排竖向布置优势很明显,横向布置我也做过,走线真的不方便,吃过亏

网友C(2018-08-11):
公司来一台新的设置,结果这边的要求跟厂家的设计有点误差想要加装一个变频器都没有办法,安装不下去 这样的结果就尴尬了,这就是设计与需求的没有沟通好的问题,还有就是设计的都没有预留一点空间

网友D(2019-06-05):
设计必须结合现场,现场经验必须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