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常用定位及标定方法

楼主(2018-05-04):
仰视相机标定- 特征点旋转法

在机械手的旋转轴的固定支架上安装一个针尖。针尖越细越好,越垂直标定结果越精确。用机械手移动使针尖在相机视野内显示出针尖这个特征点。先将特征点移到图像的角落处拍照,将机械手坐标记录,然后只移动机械手的X坐标和Y坐标将特征点移到相机拍照中心附近进行拍照,记录机械手坐标。最后不动机械手的X坐标和Y坐标,只改变机械手的角度,然后每改变一次就拍照记录一次,大概再抓取4到6个只改变角度拍照记录的数据点。

俯视相机标定- 针尖对点法

 将机械手的旋转轴上的吸头和相机固定机构都拆除,然后装上机械手标定使用的针尖。针尖越细越好,越垂直标定结果越精确。要确保针尖和机械手旋转轴的同轴度。
       先将机械手移动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位置,记录下机械手标定拍照位坐标,然后在标定纸上画出此时相机拍照的范围。移动机械手,让针尖在标定纸的拍照范围内按照九宫格点出九个点,并按顺序记录各个点的机械手坐标。将针尖拆掉,换回吸头和相机机构,移动到标定拍照点使用相机拍照,然后在图像里面抓取九点的像素坐标,和机械手坐标一一对应,针尖对点法标定完成。

网友A:
学习了,俯视用九点宫格的方式

网友B(2018-06-07):
一般是要看具体的检测需求,检测的幅宽,检测精度,结合工作距离和相机参数进行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