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五种过热保护

楼主(2018-05-04):
过热保护技术应用于目前Intel处理器中的一项过热保护技术可能存在严重安全漏洞,当基于Intel处理器的PC在处理器过热或者出现某些类似情况时,很容易受到攻击。还有一种就是电路上的过热保护。在使用压敏电阻中可能会无法控热度,那么遇到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1.热熔保险丝技术。该技术是将用蜡保护的低熔点金属通过一定的工艺装在压敏电阻上,在压敏电阻漏电流过大,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低熔点金属熔断,从而将压敏电阻从电路中切除,可以有效地防止压敏电阻起火燃烧。但热熔保险丝存在可靠性问题,而且在加强热循环的环境里约只有5年可靠寿命。在热循环的环境中,热熔保险丝需定期更换以维持正常运行。

2.利用弹簧拉住低熔点焊锡技术。这种技术是目前绝大多数防雷器厂家的限压型SPD采 用的技术,在压敏电阻的引脚处增加一个低熔点焊锡焊接点,然后用一根弹簧将这个焊接点拉住,在压敏电阻漏电流过大,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焊接点的焊锡熔断,在弹簧的拉力作用下焊接点迅速分离,从而将压敏电阻从电路中切除,同时联动告警触点,发出告警信号。因为低熔点金属在受力点会流动和产生裂缝,处于弹 簧拉力中的低熔点焊锡接点的焊锡同样会流动和产生裂缝,因此这种装置的问题是焊锡会老化,从而导致装置会无故断开。

3.温度保险丝技术。该技术将压敏电阻和温度保险丝串 联封装在一起,利用热传导将漏电流在压敏电阻上产生的热量传导温度保险丝上,在温度升高至温度保险丝的设定温度时,温度保险丝熔断,将压敏电阻从电路中切 除。温度保险丝除了有同样有寿命和可靠性的问题外,利用温度保险丝对压敏电阻进行过热保护还存在以下问题:热传导路径长,响应速度过慢,热量是通过一定的 热传导介质(填充材料)温度保险丝壳体,温度保险丝的内部填充材料,然后才传到温度保险的熔体上因此决定了温度保险丝的响应速度教慢。

4.隔离技术。该技术将压敏电阻装在一个密闭的盒体内,与其它电路相隔离,防止压敏电阻烟雾和火焰的蔓延。在各种后备保护都失灵的情况下,隔离技术也不失为一种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但需要占用教大的设备空间,同时也要防止烟雾和火焰从盒体引线开孔的地方冒出来。

5.灌封技术。为防止压敏电阻在失效时会冒烟,一些厂商采用该技术将压敏电阻灌封起来,但由于压敏电阻在失效时内部会出现拉弧,导致密封材料失效,并产生碳,碳的产生又会使电弧得以维持,这样往往会导致设备内部短路及熏黑,甚至导致整个设备机房严重熏黑。实验表明:压敏电阻套热缩套管后,由于压敏电阻的散热受到影响,其耗散功率降低,从而影响了压敏电阻的工频电压耐受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散热受到影响也会加速压敏电阻的老化影响压敏 电阻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压敏电阻

摘要:过热保护技术应用于目前Intel处理器中的一项过热保护技术可能存在严重安全漏洞,当基于Intel处理器的PC在处理器过热或者出现某些类似情况时,很容易受到攻击。还有一种就是电路上的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