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打开问题?

楼主(2018-05-04):
本新手一枚,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打开eplan p8时总是出现下图情况,怎么办?我就是把原来默认的项目在C盘,Electric P8的文件夹复制到D盘了,想在D盘里画图,之后就变成下图情况了,怎么才能恢复?

楼主:
点击确定之后,就出现系统消息,点击关闭之后,eplan软件也跟着关了。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重新安装了,软件之后,好使了,但是使用项目新建(向导),为什么没有像给的手册上说的,有两个文件件呢,新建之后什么也没有,怎么办?查了很多资料,说要设置页结构,才能出来,但具体怎么弄,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内容: 对:eplan菜鸟重新安装了,软件之后,好使了,但是使用项目新建(向导)...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没有像手册上说的,新建向导完成之后会出现两个文件(封皮和原理图),怎么办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eplan菜鸟回复内容:对:eplan菜鸟重新安装了,软件之后,好...内容的回复!

在这里建立,首页画面是自己加上去的,选择

网友B:
封皮后期可以自动生成的,先不用管,原理图肯定是要自己新建的,EPLAN有个官方的视频教程挺好的,你可以参照那个学习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回复内容:对:eplan菜鸟回复内容:对:eplan...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没钱别瞎混封皮后期可以自动生成的,先不用管,原理图肯定是要自己新...内容的回复!  嗯,我先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上传图片,你自己看看,如果没有问题,请结贴

网友C:
软件卸载重新安装,安装时路径选择D盘

网友D(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