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系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5-04):
关于恒压供水我看过了很多方案都是一台PLC+变频器+N台电机的。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一台PLC控制五台变频器控制五组水泵每组两台。这样可以吗,方案怎么设计呢,有现成的可以给我借鉴参考学习吗。

工控小白谢谢各位大侠了。1304793131@qq.com

网友A:
既然是用PLC,我假定是物理点控制而不是软件通信控制变速器的输出。 只要有足够的输入输出点和足够内存来编程就可以实现。

楼主:
明白了。。那这样子程序就复杂的多了。

网友B(2018-08-10):
有变频器自带恒压供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