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镜头脏污变花如何恢复

楼主(2018-05-04):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们,在实际生产设备中遇到安装使用到环境较差地方的光电开关镜头易变花和变花,这样导致信号不稳定。但是由于备件的到货周期较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的把它清洗干净?

网友A:
购买一个微波清洗器(淘宝上有的买很便宜的,洗衣服的)拿个盆将整个开关放入盆中加入平常家用的清洁剂、水,微波清洗器一起放入盆中清洗,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完毕后将清洗物用白炽灯照射烘干即可(照射时不要太近了,照射到手上不觉的烫手,大约50-60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