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西门子V90PN伺服回零问题!!!

楼主(2018-05-04):
目前有一个很奇怪问题,不知道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过。我们V90带一个16.22比的减速机,减速机上带一个齿轮,我们想每次回零去固定齿轮的位置,齿轮附近设置一个感应开关,然后利用回原位功能让其自动回原位,问题就来了,重复几次回原位是准确的,但是从不同角度回原位,竟然每次都不一样,回原位起始点的角度越大回到原点时的误差就越大,西门子厂家也说不清原因,跪求遇过此问题的大神们帮忙,最好能给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因为设备要出货了,找准位置是想让气缸推动减速机让两个齿轮齿咬齿合并,谢谢!

楼主:
电机,减速机,线路,都换过,没有问题

楼主:
纳尼?竟然没人回复,伤心💔

网友A(2018-07-04):
是博图带的吗?

网友B(2018-09-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2018-11-17):
我也基本遇到这样的问题,博途组态的,前几次编程就能自动回零找原点,可是找到原点后在其他地方停下来的,加减速设置成0.001s都这样,可是到后来直接就不会停了,1214PLC控制的V90,楼主如果解决了请说一下解决办法吧!

网友D:
西门子电机当天修复,益华甄工13688661350

公司名称:烟台益华电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西门子伺服电机:

常修故障:对电机进行伺服定位、电机不能启动、启动无力、运动抖动、失磁、过流、过载、输出不平衡、匝道短路、编码器报警、编码器损坏、位置不准,更换轴承、转子、定子、碳刷编码器、主轴等。

伺服驱动器维修主板故障、开关电源故障、感应电路故障、驱动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网友E:
线束鸟瞰图1.png电机线束专业制造商。

网友F(2019-01-22):
没用过西门子的伺服,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G:
积分不够怎么办啊  感谢分享

网友H:
可以换一种思路试试,用手动模式(慢速度)检测原点传感器停的方式,不要用回原点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