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高速计数器求助

楼主(2018-05-04):
一个编码器怎么才能为两个高速计数器作为脉冲输入,现在的工艺是前面的位置需要进入中断第一个对高速计数器进行清零,而第二个中断程序需要用到没有清零的脉冲值,两个中断程序清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现在只有一个编码器,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用一个编码器的接两个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分别用两个高速计数器记,这样可以做

网友B:
编码器本身只管发出脉冲(有的绝对值编码器带有清零输出,不过楼主这个好像是增量式),只要编码器输出能力足够,你完全可以接2路或者3路甚至更多路,PLC的高速计数输入信号

网友C:
脉冲型输出型编码器至少有A/B/Z,A/B分别接两个告诉计数器。 引用乖乖小笨熊的回复内容:编码器本身只管发出脉冲(有的绝对值编码器带有清零输出,...

网友D:
我也在求助这个问题我用欧姆龙的编码器接200的PLC用的是增减计算器,接好后通电试了下没有反映,是不是我接错了

网友E:
可以试着通过指令向导来做

网友F(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