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多日的网络问题终于解决

楼主(2018-05-04):
项目中一个PLC主站下面有几个子站,主站为冗余结构,子站与主站以太网模块形成子环网,站点之间通过光纤连接。网络图如下图所示,红色部分为光纤连接,蓝色为网线连接。

            通过主站访问子站老是找不到子站,主站使用1网段,子站为2网段,将电脑连接到2网段时,子站都能检测到。一有空就查找这个网段的毛病,查了好多天,都将重点放在了子站之间的链接上。光纤和网线都测试了几遍,查看了尾纤有没将单模的用在了多模的光电转换器上,子站PLC的CPU也更换过,更换过CPU只是通讯一阵就又不行了,都快要绝望了。有天突然想到既然是通过1网段读不到2网段的设备,是不是问题出在2网段连接到一网段的部分,着重查找2网段与1网段连接部分,结果发现有台光电转换器的型号与其它的型号不一样,其它的光电转换器的速度都是100M,唯独这台是10M,看来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看到网上有人说光电转换器最好是两端一样,就去找了一个与其它光电转换器相同的给换上,换上之后通讯就正常了。本来以为是因为光电转换器两端不一样所致的,后来拿着拆下来的光电转换器,发现光电转换器上的拨码开关都给拨到了"ON"的位置,在查看其它的光电转换器都是在“OFF”位置,将拆下的光电转换器的DIP拨码开关扳回到 “OFF”位置,重新换上,结果发现100M的指示灯闪烁,插上电脑发现子站通讯都没有了问题。

我在项目中用到的都是MOXA的光电转换器,每个上面都有五个DIP开关,如下图所示:

        每个DIP开关的功能如下:

        DIP开关1(默认OFF,工作模式:FDX)

        FDX:光口全双工工作模式;HDX:光口半双工工作模式

        DIP开关2(默认OFF,工作模式:LFP)

        LFP(连接故障传输:转换器的连接故障将会传输到远另外一端那台转换器上面):百兆光口连接故障传输功能开启;LFP DIS:百兆工口关闭LFP功能

        DIP开关3(默认OFF,工作模式:FDX)

        FDX:电口全双工工作模式;HDX:电口半双工工作模式

        DIP开关4(默认OFF,工作模式:100)

        100:电口速率百兆

        10:电口速率十兆

        DIP开关5(默认OFF,工作模式自动)

        AUTO:电口自适应工作模式

        FORCE:强制电口工作于10M或半双工模式

注意:改变DIP拨码开关设置后,需要断电再通电激活设置。

        网络问题查起来很麻烦,光纤通讯要知道自己的光纤是多模还是单模,光电转换器或光电交换机是否与光纤匹配,尾纤也要与光纤类型匹配。

网友A:
楼主这做的是什么项目

网友A:
服务器、光电转换器的型号是什么?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
回复内容: 对:FFMM服务器、光电转换器的型号是什么?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内容的回复! 自来水厂项目,用到AB的PLC,MOXA的光电转换器和交换机。

网友B(2018-06-08):
谢谢LZ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C(2018-07-12):
学习当中长见识了

网友D:
这个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E:
介绍的很详细,多发一些这样的干货,从项目中学习,一起加油。

网友F(2018-08-14):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光电转换器的型号是什么?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看1756型号应该是AB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网友A服务器、光电转换器的型号是什么...

我有在做一款4G 远程联网的PLC 网关。

网友H(2018-09-28):
 介绍的很详细,多发一些这样的干货,从项目中学习,一起加油

网友I:
跟着大佬学习,不迷路

网友J(2018-12-14):
介绍的很详细,多发一些这样的干货

网友K:
介绍的很详细,多发一些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