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读取数值的疑问

楼主(2018-05-05):
读取某一时刻传感器(比如液位等)的数值,传送到另外一个地址中去,如何实现实际液位在之后变化的情况下,前面提过的另外一个地址中读取的数值固定不变

网友A:
你如果在某个时刻,作为触发条件,用沿信号,然后MOV指令把这个液位值赋值到一个数据寄存器,这个数据寄存器就被写入一次了。以后液位再变化,这个数据寄存器内容也不变,只有再次满足触发条件的时候,才能变化。实现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