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guide无法在虚拟机中运行,有成功的吗?

楼主(2018-05-05):
roboguide在WIN7虚拟机中运行,显示不适用的系统,可见是软件识别出了虚拟系统,有大神可以支招吗?多谢!

网友A:
论坛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广告,因为广告很容易甄别。 最大的问题有2条: 1、资料类骗分严重,随便啥资料写个简单说明就可以重复骗。 2、无论你的排版如何,发出来都是一大段,不分的,码字的时候跳啊跳,跳得眼睛都花了。

网友B(2018-06-15):
可以发个软件吗89590999@qq.com

网友C(2019-11-17):
我试了很久换了好几个软件都没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很久换了好几个软件都没成功

可能是虚拟机系统的问题,装个原版的WINDOWS系统试试。

网友E(2020-02-05):
我也试了很久,viturl box还有VMware 都试了,没有成功的

网友F:
我只能给你说,我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