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P--FX1N编程口通讯求助!

楼主(2018-05-05):
PLC设置:COM2  9600 E 1 0 能选的都试过了  都连接不上,求大神了,先谢谢。

楼主:
求大神了,先谢谢。

网友A:
楼主借口类型选的是什么? 跟这个也有关系  用RS485 4W试试

网友B:
三菱FX正常422通讯格式。

楼主:
485  4W我试了,联不上。 FX是422的 ,6071只有一个COM口  应该是485的,用通讯线接法转422吧,我也不了解。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谢谢你的爱1999楼主借口类型选的是什么? 跟这个也有关系  用RS485 4W试试     内容的回复: 能选的几个模式我都选了,都不行,菜鸟我迷糊。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sanlian103回复内容:对:谢谢你的爱1999楼主借口类型选的是什...内容的回复! 楼主把HMI设置界面截频上传看看,还有你的通信连接线拍个完整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谢谢你的爱1999回复内容:对:sanlian103回复内容:对:谢谢你的爱1999楼主借口类型选的是什...内容的回复!楼主把HMI设置界面截频上传看看,还有你的通信连接线拍个完整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关心,出差中,回去给您发,谢谢了。

楼主(2018-06-06):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楼主回复内容:对:谢谢...

谢谢您的关注,我的问题解决了。一会我在主贴发。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注,这个问题解决了。

告诉大家,只做参考。

威纶通TK6071IP和FX1N通讯口连接,

 PLC类型:FX2N   !!!!!一定选FX2N

 PLC界面:RS485 4W

传输速率:19200

    校验:EVEN

  数据位:7

  停止位:1

 PLC站号:0

我一次没连过,菜鸟级别,发给关爱的朋友,只做参考。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