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力电梯驱动柜原理与维修实战技术(上)万技成智能学院-名师解密

楼主(2018-05-06):
  通力电梯驱动柜原理与维修实战技术(上)【万技成智能电子实战学院-名师解密 ■ 助您腾飞】

工业电子 工业电路板维修实战一体化教材

第一章  通力V3F16L驱动柜概述

通力电梯驱动柜在通力电梯中所起的作用是通过驱动柜内部的电子电路,将380V交流电压进行整流滤波成510V的直流电压,然后在通过控制内部的大功率IGBT管,将510V的直流电压逆变成频率可从050HZ可调、电压可从0380V可调的电压,达到对电动机无级调速的拖动功能,使电梯在启动加速、匀速运行、减速停层时没有台阶感,消除人们乘坐电梯时的震动感和下沉感,从而使乘坐电梯的乘客更加舒适。

通力电梯V3F16L驱动柜外观整体图,请参看图1所示

通力电梯V3F16L驱动柜内部采用了先进的微机技术,并利用电子元器件组成电子电路来实现弱电控制强电的功能。通力电梯V3F16L驱动柜在价值方面是一个价值比较高器件,据万技成科技公司的信息系统查证每台通力电梯V3F16L驱动柜的价格为39000元。通力电梯V3F16L驱动柜故障率相比其它控制部件属于一个故障率较高的器件,针对通力电梯V3F16L驱动柜价值高、故障率高的情况,万技成科技公司技术服务中心【教科研项目组】编写出通力驱动柜原理与维修这本小册子。

主要讲述驱动柜内部的结构组成、控制柜内各块电路板的控制原理、主要元器件功能特点进行了分析讲解,列出了驱动柜在现场实测的关键点数据、驱动柜参数的设定值,讲述了判断驱动柜是否存在故障的方法、驱动柜常用的检修方法和检修驱动柜的一般步骤,最后还附有驱动柜故障的检修实例,读者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可以了解驱动柜的作用、控制原理、好坏判别、发生故障后的维修方法,使电梯维修技能进一步得到提升,缩短电梯故障的维修时间,通过对驱动柜的维修还可以节约可观的维修支出费用。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二章  通力驱动柜的内部结构组成

通力V3F16L驱动柜的内部结构组成共有三块电路板组成,分别是主控制板见图2,整流逆变电路板见图3

        第三章   通力电梯驱动柜的工作原理

3.1驱动柜的组成方框图请参5所示

3.2  V3F16L驱动柜各控制模块的功能简述

1. 主控制板:驱动柜主控制板的功能是

1)接收测速发电机发送的电梯运行速度反馈信号,及信号放大;

2)接收电梯载重的重量信号,检测电梯曳引电动机的温度;

3)计算曳引电动机供电频率及电压。

4)控制驱动柜的驱动板;

5)控制电梯抱闸的吸和与释放;

6)与电梯控制系统进行交流,将驱动系统信息实时传递给电梯控制系统,接受控制系统的实时控制信息。

7)存放电梯启动加速、减速等运行参数;

8)通过发光二极管显示电梯的运行状态信息。

2.电源滤波器

电源滤波器的作用是过滤掉三相供电电源中的高次谐波,稳定供给驱动柜使用的电源电压。

3.整流模块

380V交流电压整流成成脉动的直流电压,这个电压值约为530650V

4.滤波电路

对整流后输出的脉动电压进行滤波,滤除电压中交流成份,使电压变成平滑的直流电压。

5.逆变电路

接收驱动柜主板发出的指令,不断使IGBT大功率管处于开、关状态,从而逆变成电压从0380V之间可调、频率从050HZ之间可调的电源电压,供给曳引电动机使用,达到无极调速的目的。

6.抱闸控制器

执行驱动柜主板发出的命令,在电梯启动运行时打开抱闸,电梯停止运行时将电梯处于制动状态。

7.主继电器输出模块

由大功率模块IGBT发出的电源电压,通过主继电器加给曳引电机。

8.驱动板的功能简述

1)主要功能是向驱动柜提供530V的直流电压;

2)监测驱动柜的中间电压和输入曳引电动机的电流;

3)接收驱动柜主板给予的控制信号,并将信号进行放大;

4)执行IGBT大功率管的开启和关闭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