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路板维修实战案例(万技成智能学院-名师解密■助您腾飞)

楼主(2018-05-06):
电路板维修培训-工业电路板维修实战案例(深圳前海万技成智能电子实战学院-名师解密 ■ 助您腾飞)

典型工业电子设备维修实战案例[万技成科技名师解密 助您腾飞]

6SE70 西门子变频器过电流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通电流后显示正常,但如果启动,显示 F026 (过电流保护)。

故障分析与维修 查变频器使用手册,可知显示为过电流或变频器对地漏电,逐个检查主回路中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 IGBT 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问题,最后怀疑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还是原来过电流故障,证明原来的电流传感器是好的,给三个电流传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 15 伏也正常,问题也只能是电流检测放大处理哪一部分了,重新检查运放 LM084 放大部分,发现有一个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部没发现有坏的元件,更换 LM084 后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

西门子 6SE70 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变频器有时工作正常,有时停机报警,显示故障 F023 代码。

故障分析与维修 说明书中所说故障是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报警。按说明书中所说检查变频器周围温度不高,风扇运转很正常,也没有过载现象于是怀疑温度传感器有问题,拆下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测两端的压降,两个方向都是 0.86 伏左右正常,是热电耦形的,为了证明传感器好坏,把它装上另外一台机子上结果正常,这样问题肯定在信号处理回路中,详细检查所关联的回路,所有贴片电阻 R 1  R 2  R 3 阻值都正常,从另外一台机上换过来一块 CPU 板试机,没发现问题,没办法只好把图中的小瓷片电容 C1 换掉,结果通电显示正常,原来是小瓷片电容 C1 漏电才到起的过热保护。

西门子变频器电源 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西门子变频器电源冷机时要等几钟才启动,热机时可即启动。

检查分析: 此电源用 UC3842 控制,能启动说明元器件没坏,但很可能性能下降,经测量 UC3842电源端电解电容容量变,换上新的电解电容反复试机正常。

西门子变频器420 、 430 系列维修
故障现象 R 、 S 、 T 三相输入短路,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拆开机器就发现严重的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 IGBT 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 420 系列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下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并存螺丝位上好,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正向电压为 4.7 伏,负向电压为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主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一白炽灯泡,这样就可以加大电容了,通电有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制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就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

SIEMENS 6SE3114驱动 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接通电源无反应,测 560V 直流电源正常,开关电源无输出。
检查思路: 该机采用 UC3844 作 PWM 调制,驱动大功率开关场效应管输出,查其退耦电容 C56 有轻微漏电,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由于 C56 的漏电—— UC3844 的工作电源其中一部份旁路掉,并且供电限流电阻值较大( 1M ) UC3844 无法达到启动阀值检测作欠压而不开机。

三菱 PLC 维修实例      型号: 三菱 PLC
检修: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输入部分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击穿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用电脑测试证实一切正常。

三菱伺服放大器维修实例    型号: MR-SA502

检修: 首先打开机盖查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然后将伺服放大器的 U · V · W 分别对应连接, R · S · T 须由三相 380V 降压为三相 220V 连接,将 G1 、 G2 编码器插座分别与伺服马达对应连接。检查无误后通电,依说明明书测试试机, SW5 ①拨至开时,听到继电器吸合马上又断开,报警显示 AL32 ,查说明书为过流报警。因有多台此型号三菱伺服放大器,为求快稳,将故障机的两块线板 RF08C · RF81 分别装回正常机上试机,一切正常。证明是底座有故障,再检修底座;用万用表测整流桥,正常,断开输出模块的连接。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个模块的输出端与电负端击穿。在另一台同型号的三菱伺服放大器上拆一个好的模块装回维修机上,连接好后再检查一次接线是否有错,最后通电试机,伺服马达运转正常再试正转、反转、快与慢全部 OK ,至此,此机故障已排除。

普传 5.5KW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无任何已通电迹象。 故障检修: 此故障可能为 CPU 本身的电源故障。
打开机盖发现整流与输出的一体化大功率模块有裂开现象,细查此为人为造成,并无烧焦痕迹,但内部多处连线均已撬断损坏,无法再用。重新换上一块IGBT模块   MUBW15-12A7 后通电,显示出现 EPERR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原来的故障,应属于内存问题,更换 AT89C56 后正常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 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检查分析: 经检查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查看有一 IC 发热很大,更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附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更换后± 10 V电源正常,接上马达试机调速运行正常。

东元伺服控制器维修
故障现象: 东元伺服控制器主控板冷机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显示,但指示灯亮■全亮。

检查分析: 通常冷机正常而热机不正常——说明元器件基本正常,但些器件性能下降所至最大可能是电解电容漏电,令 5V 电源不稳,经查看此机器的出厂日期超过十年,超过十年的电解电容很易失效,换上所有全新的电解电容后反复试机正常。

故障:东元伺服控制器显示“ AL-15 ”报警,起动无输出。

检查分析:查资料“ AL-15 ”为过电流(软件)报警,经检查两个电流互感器均正常,试着屏蔽智能模块报警输出端亦无效,触发模块能正常导通截止,后找来另一块主板换上,通电显示不正常,起动输出一个方向不稳,另一方向抖动,再检查模块其中一路输入端对电源正端阻值比其它输入端少很多,对应光耦不正常 ,经检查,确认光耦有问题,更换光耦后正常。

伦茨伺服控制器显示过流
故障现象: 伦茨伺服控制器显示过流

检查分析: 通常引起过流有真过流和假过流,真过流的原因有 IGBT 坏而形成三相输出与直流母线短路造成过流。第二种情况是三相输出间相间短路而造成过流。第三种情况是触发电路不正常而造成输出不平衡而造成过电流。假过电流的原因有电流互感器坏造成检测错误,有些电路光电耦合器坏引起检测信号不能传递也会显示过流。 经测量 IGBT 坏,驱动电路的稳压保护二极管已烧坏,换好的元件带负载试机运行正常。

LG 变频器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有显示,但不能运行。

故障分析与维修 从变频器外表看没发现有烧坏元件,通电后一切正常没报警,用外部端子控制,使用电位器调速,没有反应。后改为面板控制,频率也改为面板调整,机器运行正常。怀疑外部控制端子线路有问题,首先检查控制端子回路,发现光耦控制运行的端子失去作用,拍动机器又能运行,不过工作不稳定,给人一种接触不良的感觉,停机后逐线检查测量,发现端子CM到光耦的一2K电阻有虚焊,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安川变频器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面板显示正常,可以启动,但输出电机振动很大,接着出现过电流停机。

故障分析与维修 从故障分析,该变频器可以判定是因为输出缺相才引起的电机振动,拆下机子测量 驱动6 个触发电压正常,证明各路电源是好的, IGBT 也没问题,不过开机后测量发现有两路没有信号到 IGBT ,触发端电压一直保持在负 9.5 伏,这一回路查出两个光耦已烧坏,更新后,机子恢复正常运行。

590 系列维修
故障现象: 校验和报警       故障分析 :此机之前有更换过 PLD 及 E 2 PROM ,顾客送修时是“过流报警”,因此开机后报警“校验和”问题可能是维修中产生的新问题。

“校验和”顾名思义是用户程序所有校验位之和,它与 E 2 PROM 中存储的系统默认值应一致,否则会产生校验和报警。因为在检验和报警界面可以按“ ESC ”键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因此想到初始化的问题,初始化后保存正常故障消失

MSDA083A1A 交流伺服控制器维修
故障现象: 正常启动后显示代码“ 14 ”报警。

故障分析 由此伺服控制器说明 B 得知代码“ 14 ”为驱动器过流报警。通常过流报警故障首先确认是真过流还是假过流?若是真过流又可分为是驱动器自身过流还是马达局部短路引起。用摇表万用表测马达线圈绝缘,电感量及内阻方法已确认马达正常。断电断开马达与驱动器连接,测量驱动器 UVW 输出互为零电阻即短路。初初认为是输出 IGBT 七单元模块损坏造成输出短路,但是霍尔电流检测是在 IGBT 模块 UVW 的后面的,即使短路,短路电流也不会流经霍尔检测器件又怎么会过流报警?经过跟踪线路发现、 IGBT 模块后面有一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将 UVW 短路。该继电器起动态制动作用,使能后能吸合,到此,排除这一继电器造成驱动器输出过流的方法只有将这一继电器拆去,后通电启动正常。为证实特折开继电器发现有一触点烧坏,继电器虽能及时吸合但常闭触点不能及时分离而造成上述故障。

欧陆 590 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 LCD 黑屏(但底板电源正常面板的正常指示灯及运行指示灯闪)

故障分析 造成 LCD 黑屏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电源供给 5V 不正常;二是程序初始化未能正常执行。最初用示波器观测单片机 80C196KC 晶振输入波形基本正常但有间歇性振荡幅度突降现象(间歇性周期约为 5MS )单片机 I/O 输出数据也为间歇性中断输出(无数据状态且频率一致) 因 此故障电路指向 5V 电源及单片机的复位端信号正常与否?结果表示:复位端正常启动应为 H 电平而现为一脉冲,显然是这一脉冲导致 I/O 输出数据间歇性中断。 +5V 电源也有间歇性突降至 4V 现象,造成 +5V 电源突降 4V 的可能,明显是电路中有元件受损跟随于这一间歇频率瞬时短路现象,从而造成单片和复位不成功,为此特意取消单片机电源监控复位 X825 芯片启动电源,短路故障( ULN2003 发烫)出现,换上新的 ULN2003 启通电正常。

西门子变频器开关电源的维修
故障现象: 电源不正常工作,无显示。

故障分析 此开关电源采用脉宽调节调制集成电路 UC2844 来控制,首先将电源板取出与 IGBT 分离以避免因电源故障造成 IGBT 损坏,找到电源板输入 560VDC 正负极通电,测量 UC2844 的脉冲输出端有断续脉冲, UC2844 的电源端 11 , 12 脚有( 80 → 10 )锯齿波。因此可以判断 UC2844 是好的,是 UC2844 的供电不正常。 UC2844 启振后补充供电是靠变压器有一组电压反馈以维持 UC2844 正常持续脉冲输出。测量开关管集成电极有一与脉冲与驱动脉冲互为反相,证明明开关管是好的。因此故障原因有可能是次级负载短路或是反馈绕组至 UC2844 电源端一路不正常,检查负载后发现有一整流管烧坏至短路。更换后通电正常。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
故障现象: 电源正常, LED 无显示

故障分析 首先 CPU 是否有正常工作 ? 用示波器观察,看时钟频率且数据线有脉冲信号,证明 CPU 基本正常 , 而至 LED 数码管扫描信号 A 点应为脉冲而现在却为 L 电平。结果更换 EPROM 后, A 点有脉冲 LED 显示正常。

Indramat 伺服 维修实例     型号: Indramat 伺服

检修: 连接好马达线、编码器、电源线及控制端子、通电试机,此机故障为有时报警过流,有时又很正常,断电测电路板上各元件都正常,通电无使能时测各电源电压都正常,此机发生故障没有一点规律,有时经常报警过流,有时很长时间也不会报警,估计有元件老化、变质等不稳定的因素,维修也十分麻烦,由于无正常机比较,也很难找出坏元件,最后考虑到设置参数对伺服性能影响也较大,将伺服全部参数由恢复出厂值,再将各反馈增益减速小试机,暂时正常,试用一段时间后未报警,最后交工厂试用也基本正常。

RKC CB100 系列温控表维修实例     型号: RKC CB100 系列温控表

检修: 按通电源通电,显示控温头为 PT100 型热电阻。为试机方便,将控温头改为 K 型热电偶并将其短接(方法是长按 SET 键后再按几次 SET ,直到显示 LCK ,并将其值改为“ 1000 ”,然后同时长按 SET <键,再按几次 SET 键直到显示 SL1 ,并将其值改为“ 0000 ”,同时长按 SET <键退出=通电显示温度为“□□□□”即为热电偶开路故障,打开温控表检查输入电路正常,三极管、运放都正常,主芯片是 RKC 专用 IC ,将其代换故障依旧,然后代换储存芯片显示正常,用一片好的储存器去拷贝一片储存器,装机后通电试机一切正常,最后将控温头改为 PT100 型热电阻即可。

RKC CD701 系列温控表维修实例     型号: RKC CD701 系列温控表

检修: RKC CD701 系列与 RKC CB100 系列温控表功能基本上样,只是体积大小不同,用维修 CB100 系列的经验,将控温头改为 K 型通电,故障现象为显示温度偏高很多, 10 ℃。将设置温度设到比实际温度高很多输出继电器也不动作,首先检查电源正常,由简到繁检查各元件,都未发现有坏元件,代换储存 IC 也无效,最后代换 RKC 芯片,显示温度及各功能都正常,温控表维修价值不高, RKC 芯片贵又难买,后来将此温控表复原不维修

西门子440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F0001过流
·电动机的功率 (P0307) 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电动机的导线短路。·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1. 电动机的功率 (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参数相对应。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 (P0350) 必须正确无误。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加斜坡时间> 减少“提升”的数值

F0002过电压
·直流回路的电压 (r0026) 超过了跳闸电平 (P2172)。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3. 斜坡下降时间 (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注意: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否则应另外接入制动电阻。

F0003欠电压  ·供电电源故障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F0004    变频器过温    冷却风量不足。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1.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2.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3.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P0949 = 1 :整流器过温。P0949 = 2 :运行环境过温。P0949 = 3 :电子控制箱过温。

F0005变频器 I2T 过热保护     变频器过载

工作 / 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电动机功率(P0307)超过变频器的负载能力 (P0206)。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 / 间隙周期时间不得超过指定的允许值。

2.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匹配。

F0011电动机过温(反应OFF1)
·电动机过载
检查以下各项:1. 负载的工作 / 间隙周期必须正确。2. 标称的电动机温度超限值 (P0626-P0628)必须正确。3. 电动机温度报警电平 (P0604) 必须匹配。

F0012变频器温度信号丢失
·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传感器断线

F0015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
·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
F0020电源断相
·如果三相输入电源电压中的一相丢失,便出现故障,但变频器的脉冲仍然允许输出,变气魄仍然可以带负载。检查输入电源各相的线路。

F0021接地故障
·如果相电流的总和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将引起这一故障。

F0022功率组件故障    ·在下列情况下将检测到UCE故障。

·P0947= 22 和故障值。    ·P0948= 12 或13 或14 ,决定于UCE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

F0023输出故障  输出的一相断线
F0024整流器过温
通风风量不足。冷却风机没有运行。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处于运转状态。脉冲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允许的运行温度。

F0030冷却风机故障  风机不再工作。
1. 在装有操作面板选件(AOP 或BOP)时,故障不能被屏蔽。2. 需要安装新风机。

F0035在重试再起动后自动再起动故障
·在重试自动再起动以后,出现自动再起动故障。

F0040自动校准故障      F0041

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故障    报警值 =0 :负载消失。报警值=1 :进行自动检测时已达到电流限制的电平。报警值 =2 :自动检测得出的定子电阻小于 0 .1% 或大于100%。报警值 =3 :自动检测得出的转子电阻小于 0.1% 或大于100%。报警值 =4 :自动检测得出的定子电抗小于 50% 或大于 500%。报警值=5 :自动检测得出的电源电抗小于 50% 或大于 500%。报警值=6 :自动检测得出的转子时间常数小于 10 ms 或大于 5 s 。报警值 =7:自动检测得出的总漏抗小于5% 或大于 50%。报警值 =8:自动检测得出的定子漏抗小于 25% 或大于 250%。报警值 =9 :自动检测得出的转子漏感小于 25% 或大于 250%。报警值=20 :自动检测得出的IGBT 通态电压小于 0 。5V 或大于 10V 。报警值 = 30 :电流控制器达到了电压限制值。

报警值=40 :自动检测得出的数据组自相矛盾,至少有一个自动检测数据错误。

基于电抗 Zb 的百分值 =Vmot ,nom /sqrt(3) / Imot ,nom
0:检查电动机是否与变频器正确连接。

1-40 :检查电动机参数 P304-311 是否正确。检查电动机的接线应该是哪种型式 (星形,三角形)。

普传变频器典型客户使用问题的建议及处理方法

一、 变频器的安装与保养

1. 正确接地

问题:变频器”E”端没有正确接入大地,导致变频器偶尔受干扰或出现故障,机壳带电或受瞬间高电压(如电网波动,雷击等)炸机.

            建议:客户一定要将”E”端接入独立的大地,释放高电压对机器的冲击,保护人员及设备安全.

2.螺栓打紧

问题: 变频器R、S、T、U、V、W接线端没有打紧,导致接线处接触电阻大端子过热使用一段时间端子损坏或炸机.

     建议:客户接线时一定要确认将接线螺丝拧紧,如螺丝滑丝一定要更换.

3. 远离热源

      问题:机器安装在发热源处导致机器过热,变形,炸机

建议:安装变频器时远离热源,辐射源等

4.定期清理

棉絮丝絮多的场合(纺织等场合)

问题:棉絮等阻塞风道,堵转风扇导致变频器过热甚至炸机

建议:变频器装入防护柜,定期清理防护柜通风通道及变频器散热通道,确保变频器合理散热

5.注意防尘

粉尘多的场合(水泥厂,面粉厂等)

问题:粉尘(有的含有导电物质)附着电子器件表面影响器件散热,变频器某些功能异常,短路炸机等。

建议:变频器装入防护柜,加防尘罩,定期清理通风通道,清理变频器内部粉尘。

6.切记防潮

潮湿,油污或其他液体(如化工厂,水厂,天设备等)

问题:潮湿性气体,油污或其他液体进入机器有明显痕迹,金属部分生锈使用短时或稍长时炸机

建议:变频器装入防护柜,远离油污处,放置干燥专用空间,使用变频器专用控制柜进行加热除湿,增加防水挡板,定期清理变频器等.

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网友A:
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很好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