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碰到正/反向极限后,没办法反方向运动。

楼主(2018-05-06):
各位大神,伺服电机A2-E系列系列,正/反向点动后,碰到正/反向极限后,没办法反方向运动。如何解决?

网友A:
试一下直接输出个方向让他方向,或者就是双线圈冲突了

网友B(2018-06-20):
可能是内部报警了,复位试试

网友C(2018-08-03):
我想确认一点,你的极限位是接入PLC还是接入伺服驱动器?

网友D(2018-10-09):
引用 网友C:
我想确认一点,你的极限位是接入PLC还是接入伺服驱动器?

如果是接入PLC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E:
驱动器的极限开关接线接反了。或者极限开关的输入点规划反了。或者电机正向旋转方向反了。或者你方向信号接错线。或者你点动信号接错线。

你就能不能自己说一下你排除了一些什么呢,你是真想人家把所有问题都给你猜一个遍,然后你就默默地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