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ASCII码怎么转换成浮点数

楼主(2018-05-06):
如图,怎么把DT8001后面的ASCII 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A:
双击后面数制更改。

网友A:
你这是监控显示,如果参与运算,还得程序中用相应指令转换。

网友B:
数据类型修改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双击后面数制更改。内容的回复! 已经转换出来了,感谢指点!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你这是监控显示,如果参与运算,还得程序中用相应指令转换。内容的回复! 指令调用看的不太明白,最后还是用取余,取整合并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WILO123数据类型修改内容的回复! 需要在跟实数比较,不单单是监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已经转换出来了!

网友C:
很适合新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E(2018-10-14):
定义变量的地方修改数据类型

网友F(2018-11-19):
怎么转换的,能否分享一下出来

网友G(2019-02-18):
浮点的也可以不用转,发给你的数据所有的放大100倍,你收到后缩小100就好了,更好处理,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