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弧焊机器人方面问题

楼主(2018-05-06):
RT

     我们公司是使用安川MAG焊接,焊接使用的焊丝为实心直径1.2MM的焊丝,每个工作站有两台机器人。焊接的工件是将一个螺杆(螺杆底座直径20MM)焊接到一个扩孔(扩孔直径24mm深度0.8MM)后厚度为3.5左右的铁板上。焊接条件为180A,20V,60CM/min,现在的问题是焊接的熔入不足,螺杆的熔入和铁板的熔入都基本为0(要求螺杆测0.5MM,铁板测0.2MM).目前已调整的有:焊枪上的部品,包括导电嘴,先端本体等,导丝管等,检查集电等,焊机交换其他正常设备等,另外对焊接条件也进行过调整设置,电流最高调整至215A,电压最高调整至22V。

    目前还是熔入不良,两个相邻的工作站,同样的条件,但是一个工作站焊接出来的非常好,一个就出现了熔入深度不良。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A:
把焊接基板互换下,检测焊接不好那么的地线,看看焊接是否一样。如还不懂,可加QQ411531697,电话就不留了,怕接到骚扰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