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600变频器

楼主(2018-05-06):
ABB600频率调速调不到50Hz,各个参数都对,还有什么问题,板子会不会坏

网友A:
频率上限设定,设定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控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C:
电流多大?变频太老了,保护了吧。

网友D:
有结果吗?回复下

网友E:
各个参数都对的话,就是主板(CPU板)出问题了。把参数项调成“通过外部模拟信号给定状态”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千山独步频率上限设定,设定频率是多少?内容的回复! 50Hz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izhifang1219控制方式是什么手自动,电位器给定1-10v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电流多大?变频太老了,保护了吧。内容的回复! 可能太老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Smile-lyc各个参数都对的话,就是主板(CPU板)出问题了。把参数...内容的回复! 对的,怀疑主板坏了

网友F:
主板一般 不会坏。用的是标量还是DTC控制?

网友E(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