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自动化术语赶紧收藏吧

楼主(2018-05-07):
自动化仪表 process measurementand control instrument

又称过程检测控制仪表。对工业过程进行检测、显示、控制、执行等仪表的总称。

检测元件 sensor,传感元件sensor。

测量链中的一次元件,它将输入变量转换成宜于测量的信号。

传感器 transducer

接受物理或化学变量(输入变量)形成的信息,并按一定的规律将其转换成同种或别种性质的输出变量的装置。

注:根据传感器所依据的物理现象的性质,有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名称的测量传感器,例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

变送器 transmitter

输出为标准化信号的一种测量传感器。例如: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等。

补偿器 compensator,补偿元件compensation element

为抵消由于规定工作条件变化所造成的误差源而设计的装置。

计(表) meter, gauge

测量和指示被测值的装置。

注:计(表)只能加修饰语使用,如:流量计、压力表。

指示仪 indicator

提供被测变量直观示值的装置。

记录仪 recorder

记录其输入信号相关值的装置。

多点记录仪 multi-pointrecorder

由打印机构以一系列打印符号记录每一个输入信号的记录仪。

趋势记录仪 trend recorder

根据编制的程序或由操作人员选择供多个变量共同使用的标准化信号记录仪。

差动放大器 differentialamplifier

具有两个类似的输入线路,相互连接后能响应两个电压或两个电流之差的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operationalamplifier

高增益、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差动放大器。

隔离放大器 isolatedamplifier

输入线路与输出线路之间以及两线路与地之间不存在点连接的放大器。

总计仪表 totalizinginstrument

通过对被测的量各部分值的求和来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仪表。这些部分值可以同时或依次从一个或多个来源中获得。

计算装置 computing device

能够完成一个或多个计算和(或)逻辑操作,并输出一个或多个经计算后的信号的装置或功能。

反馈控制器 feedback controller

能自动地工作,通过将被控变量值与参比变量值相比较后改变被控变量从而缩小两者之间差异的装置。

信号选择器 signalselector/auctioneering device

从两个或多个输入信号中选择预期信号的装置。

自动/手动操作器 automatic/manual station (A/M station)

能够由过程操作人员在自动和手动控制之间切换以及手动控制一个或多个终端控制元件的装置。

手动操作器 manual station,remote manual loader

仅有手动操作输出,用来操纵一个或多个远程仪表的装置。

报警单元 alarm unit

具有可听和(或)可视输出,以表明设备或控制系统不正常或超出极限状态的装置。

(可测的)量 (measurable) quantity

可以定性区别和定量确定的一种现象、物体或物质的属性。

变量variable

其值可变且通常可测出的量或状态。

(测量)单位unit ( of measurement )

为定量表示具有相同量纲的量,所约定选取的特定量。

(测量)单位制system of units ( of measurement )

为给定量制建立的一组单位。例如:国际单位制(SI ) ; CGS 单位制。

注:单位制包括一组选定的基本单位和由定义方程式、比例因数确定的导出单位。

(量)值value ( of a quantity )

用一个数和一个适当的测量单位表示的量。例如:5.3m ; 12kg;-40℃。

真值 true value

严密定义变量的假定理论值。

注:1 .量的真值是一个理想概念,通常是不可知的。

2 .实际使用的是所谓的“约定真值”。

约定真值conventional true value

为了一定目的,可以替代真值的量值。

注:一般说来,约定真值被认为是非常接近真值的,对于一定的用途,其差值可以忽略不计。

测量measurement

以确定量值为目的的一组操作。

静态测量static measurement

对测量期间其值可认为是恒定的量的测量。

注:“静态”一词适用于被测量,不适用于测量方法。

动态测量dynamic measurement

对(变)量的瞬时值或随时间的变化值的测量。

注:“动态”一词适用于被测量,不适用于测量方法。

被测量 measurand , measured quantity

受到测量的量。

被测变量measured variable 。

被测的量、特性或状态。

注:被测变量通常是温度、压力、流量、速度等。

输入变量input variable

输入到仪表的变量。

输出变量output variable

由仪表输出的变量。

被测值measured value

根据测量装置在规定条件下的某个指定瞬间获取的信息得出,并以数字和计量单位表示的数量。

影响量influence quantity

不属于被测量但却影响被测值或测量仪表表示值的量。例如:环境温度、被测交流电压的频率。

信号 signal

某一个或几个参数载有信号所表示的一个或多个变量的信息的物理变量。

测量信号measurement signal

测量系统内表示被测量的一种信号。

模拟信号analogue signal

信息参数可表现为给定范围内所有值的信号。

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

信息参数可表现为用数字表示的一组离散值中任一值的信号。

标准化信号standardized signal

具有标准化的上、下范围值的信号。

例如:4mA ~20mA ( d.c. )

20 kPa ~ 100kPa

输入信号inPut signal

施加到装置、元件或系统输入端的信号。

输出信号output signal

由装置、元件或系统送出的信号。

量化信号 quantified signal

具有量化信息参数的信号。

二进制信号binary signal

仅有二个值的量化信号。

测量结果result of a measurement

由测量所得到的被测量的值。

注:1.当使用“测量结果”这个术语时,应明确它是示值、未修正结果还是已修正结果,并是否已对几次观测值进行平均。

2测量结果的完整说明应包括:关于测量不确定度的信息和关于相应的影响量值的信息。

(测量仪表的)示值indication (of a measuring instrument )

测量仪表所提供的被测量的值。

测量准确度accuracy of measurement

同义词:测量精确度,被测量的测量结果与(约定)真值间的一致程度。

测量重复性repeatability of measurement

在相同测量方法、相同观测者、相同测量仪器、相同场所、相同工作条件和短时期内重复的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多次连续测量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误差error

被测变量的被测值与真值之间的代数差。

注:1.被测值大于真值时误差为正。

误差﹦被测值﹣真值

2.在仪表或装置的数据单上列出误差时,必须规定仪表或装

置的校准方式。

绝对误差absolute error

测量结果减去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绝对误差除以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随机误差 random error

在同一被测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其变化是不可预计的测量误差的一部分。

系统误差systematic error

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同一个给定量值进行多次测量的过程中,绝对值和符号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按固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修正值 correction

为了得到修正结果,必须以代数法加到未修正测量结果上的值,这个值是系统误差已知部分的相反值。

修正因子correction factor

为补偿系统误差而对未修正测量结果所乘的数值因子。

算术平均值arithmetic mean

一个量的n 次测量结果的代数和除以n 而得的商。

性能特性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在静态或动态条件下或作为特定试验的结果,,确定装置的功能和能力的有关参数及其定量的表述。

参比性能特性referenc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在参比工作条件下获得的性能特性。

范围range

所研究的量的上、下限所限定的数值区间。

注:术语“范围”通常加修饰语。例如,它可应用于被测变量或工作条件。

测量范围measuring range

按规定精确度进行测量的被测量的两个值确定的区间。

测量范围下限值measuring range lower limit

装置能够调整到并按规定精确度进行测量的被测变量最低值。

测量范围上限值measuring range higher limit

装置能够调整到并按规定精确度进行测量的被测变量最高值。

量程 span

给定范围上下限值之间的代数差。例如:范围为﹣20 ℃ 至100 ℃ 时,量程为120 ℃ 。

标度scale

构成指示装置一部分的一组有序的标度标记以及所有有关的数字。

标度范围 scale range

由标度始点值和终点值所限定的范围。

线性标度linear scale

标度中各分格间距与对应的分格值呈常数比例关系的标度。

注:标度分格间距为常数的线性标度称为规则标度。

非线性标度nonlinear scale

标度中各标度分格间距与对应的分格值呈非常数比例关系的标度。

注:某些非线性标度有专门的名称,例如对数标度,平方律标度。

测量仪表的零位zero of a measuring instrume

nt

当测量仪表工作所需要的任何辅助能源都接通和被测量值为零时,仪表的直接示值。

仪表常数instrument constant

为求得测量仪表的示值,必须对直接示值相乘的一个系数。

注:当直接示值等于被测量值时,测量仪表的常数为1 。

特性曲线characteristic curve

表明系统或装置的输出变量稳态值与一个输入量之间函数关系的曲线,此时,其它输入变量均保持在规定的恒定值。

注:将其它输入变量作为参数处理时,可得到一组特性曲线。

调整adjustment

使装置或仪表的输出与期望的规定特性曲线尽可能一致的操作。

校准calibration

在规定的条件下确立被测量与装置相应输出值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

校准曲线calibration curve

在规定条件下表示被测量值的与装置实际测出的相应值之间关系的曲线。

灵敏度sensitivity

测量仪表响应的变化除以相应的激励变化。

精确度accuracy

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约定)真值的一致程度。

精确度限accuracy rating

规范中能保证特定型号装置的不精确度的极限值。

基本误差intrinsic error

又称固有误差,在参比条件下仪表的示值误差。

一致性conformity

校准曲线接近规定特性曲线(直线、对数曲线、抛物线等)时的吻合程度。

一致性误差conformity error

校准曲线和规定特性曲线之间最大偏差的绝对值。

线性度 linearity

校准曲线接近规定直线时的吻合程度。

线性度误差 linearity error

校准曲线与规定直线之间最大偏差的绝对值。

死区 dead band

输入变量的变化不致引起输出变量有任何可觉察变化的有限数值区间。

稳定性 stability

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仪表性能特性在规定时间内保持不变的能力。

可靠性 reliability

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装置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漂移 drift

在一段时间内,并非由于外界影响作用于装置而引起的装置输入一输出关系发生不希望有的逐渐变化。

点漂 point drift

在规定参比工作条件下的规定时间内,对应于一个恒定输入的输出变化。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简称零漂,范围下限值上的点漂。当下限值不为零值时亦称为始点漂移。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同一工作条件下,仪表对同一输入值按同一方向连续多次测量的输出值间的相互一致程度。

注:重复性应不包括回差、漂移。

为重复性误差 repeatability error

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从同一个方向作全范围移动时,对同一个输入值在短时间内多次连续测量输出所获得的极限值之间的代数差。

量程误差 span error

实际输出量程与规定输出量程之差。

注:量程误差通常以规定输出量程的百分数表示。

量程迁移(偏移)span shift

因某些影响引起的输出量程的变化。

零点误差 zero error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当输入处于范围下限值时实际输出值与规定输出范围最低值之差。

注:零点误差通常以规定输出量程的百分数表示。

零点迁移(偏移) zero shift

当输入处于范围下限值时,因某些影响引起的输出值的变化。

注:零点迁移通常以规定输出量程的百分数表示。

示值误差 error of indication

仪表的示值减去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引用误差 fiducial error

仪表的示值误差除以规定值。

注:这一规定值常称为引用值,例如:它可以是仪表的量程或范围上限值等。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an time between fallures ( MTBF )

在功能单元的额定寿命期间,在规定的条件下,相邻故障间隔时间长度的平均值。

平均修复时间 mean time to repair ( MTTR )

故障检修所需的平均时间。

失效 failure

功能单元实现其规定功能的能力的终止。

故障 fault

导致功能单元不能实现其规定功能的意外状态。

网友A:
非常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B:
很感谢,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