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定位控制QD75控制11个伺服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8-05-07):
目前一项目,使用三菱Q系列PLC,控制伺服轴动作,请问怎么写程序便捷。动作比较多,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
能教导的都可以获得奖励金……

网友A:
做成FB功能块,重复调用它就好了,只适用于动作程序一样的

楼主:
以前没有没用Q的,想用SFC加梯形图编程,怎么实现呢? 刚刚接触,但是马上项目上要用,还烦解答下!万谢 回复内容: 对:合作方来给大家做成FB功能块,重复调用它就好了,只适用于动作程序一样的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有點複雜?

网友C:
厉害,谁有样板程序可提供下啊

网友D(2018-08-31):
引用 网友C:
厉害,谁有样板程序可提供下啊

我做在做Q04EDH  加QD77MS4 加QD77MD4 共计19个伺服控制系统,可以和联系   WX : hsdzdh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没用Q的,想用SFC加梯形图编程,怎么实现呢? 刚刚接触,但是马上项目上要用,还烦解答下!万谢 回复内容: 对:网友A做成FB功能块,重复调用它就好了,只适用于动作程序一样的内容的回复!

我做在做Q04EDH  加QD77MS4 加QD77MD4 共计19个伺服控制系统,可以和联系   WX : hsdzdh

网友E(2018-10-15):
专注做三菱这块7年  三菱PLC 小中大型全系列  模块全系列  做多简单的项目如单轴的  也做过大型项目  36轴带6套视觉的!可以一起交流下  QQ  535475564

网友F(2018-11-22):
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G:
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H:
最好是用FB快好

网友I(2019-03-05):
看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J(2019-06-13):
都是大神啊 像我这中没项目做 自己学习的才恼火

网友K(2021-07-09):
努力学习吧,共勉

网友L:
个人建议直接用变址寄存器,指针,写功能块,调用的时候只需要选择轴号和模块编号就可以了

网友L:
有以前写的功能块,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老的功能块能优化的空间太多了

我的旧的功能块,当时不会用结构体和数组,用的三个功能块,完成伺服所有功能

上电自动使能,HMI关闭使能,手自动的JOG,原点搜索,以及16个点位的手自动的定位功能

现在重新写的话,用结构体和ST,一个FB块搞定,FB引脚也很少

网友M:
有官方的库,直接调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