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四种常见故障及分析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07):
隔离开关四种常见故障及分析解决方法:

一、接点打火或触头过热

      隔离开关或熔断器式隔离开关触点打火主要是接点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所致,触头过热是静动触头接触不良(接触面积小,接点压力不够)所致。

      处理方法:停电检查接点、触头有无烧蚀现象,用砂布打平接点或触头的烧蚀处,重新压接牢固,调整触头的接触面和接点压力。

二、合闸时静触头和动触刀旁击

      这种故障原因是静触头和动触刀的位置不合适,合闸时造成旁击,隔离开关应检查动触刀的紧固螺丝有无松动或过紧。熔断器式隔离开关检查静触头两侧的开口弹簧有无移位,或因接触不良过热退火变形及损坏。

      处理方法:调整三极动触头紧固螺丝的松紧程度及刀片间的位置,调整动触刀紧固螺丝松紧程度,使动触刀调至与静触头的中心位置,作拉合试验合闸时无旁击,拉闸时无卡阻现象。熔断器式隔离开关调整静触头两侧的开口弹簧,使其静触头间隙置于动触刀刀片的中心线,作拉合试验。

三、三级触刀合闸深度偏差大

      三级隔离开关和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合闸深度偏差值不应大于!""。偏差值大的主要原因是三极动触刀的紧固螺丝和三极联动紧固螺丝松紧程度和位置(三级刀片之间距离)调整不合适或螺丝松动。

      处理方法:调整三级联动螺丝及刀片极间距离,检查刀片紧固螺钉的紧固程度,熔断器式隔离开关检查调整静触头间两侧的开口弹簧。

四、合闸后操作手柄反弹不到位

      隔离开关和熔断器式隔离开关合闸后操作手柄反弹不到位主要原因是:隔离开关手柄操作联杆行程调整不合适或静、动触头合闸时有卡阻现象所致。

      处理方法:调整操作联杆螺丝使其长度与合闸位置相符,处理静、动触头卡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