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8-05-07):
新能源汽车电机 温州中盛科技有限公司 伺服电机(servo motor )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

一、伺服电机油和水的保护

A:伺服电机可以用在会受水或油滴侵袭的场所,但是它不是全防水或防油的。因此, 伺服电机不应当放置或使用在水中或油侵的环境中。

B:如果伺服电机连接到一个减速齿轮,使用伺服电机时应当加油封,以防止减速齿轮的油进入伺服电机

C:伺服电机的电缆不要浸没在油或水中。

二、伺服电机电缆→减轻应力

A:确保电缆不因外部弯曲力或自身重量而受到力矩或垂直负荷,尤其是在电缆出口处或连接处。    B:在伺服电机移动的情况下,应把电缆(就是随电机配置的那根)牢固地固定到一个静止的部分(相对电机),并且应当用一个装在电缆支座里的附加电缆来延长它,这样弯曲应力可以减到最小。     C:电缆的弯头半径做到尽可能大。www.cn-zskj.com

网友A:
ARCD-DQ-II数字电桥  ZL1-B-1200-35 撕裂开关,撕裂检测器  HFKPT1-II拉绳开关   跑偏开关  JMDS-I  ,JMDS-II  堵料开关,堵煤开关  ARCD2系列接近开关  ARCD3-2316-POXH    ARCD3-2316-POX ARCD3系列接近开关   ARCD2-2518-DOXL    ARCA2-2415-AOXL ARCAD2系列接近开关 ARCA2系列接近开关 JMXW-Z-IV行程开关 SKC18M-54声光报警器  语音报警器 SIKCSG-I  便携式 ARK-11信号隔离开关 SKC1  SKC2 SKC3 SKC4 SKC31 系列冷热金属检测器 SKC5-L----光纤式热金属检测器   荆门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0724-2381077  .QQ76797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