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顶装式磁翻板液位计测量的重要参数及正确的安装步骤

楼主(2018-05-07):
顶装式磁翻板位计直接安装于容器顶部,通过浮球随液面(或界面)的上下移动带动磁性连杆上下移动,由磁性连杆内的磁钢利用磁耦合原理驱动磁性翻板指示器,用红蓝两色(液红气蓝)明显直观地指示出工艺容器内的液位或界位,可远距离传送和实现自动控制。UHZ系列顶装式磁翻板液位计主要由本体部分、就地指示器、远传变送器及上、下限报警器等几部分组成。

对于顶装式磁翻板位计选型及测量时需要考虑的参数有: 1.介质类型、温度、压力、腐蚀性; 2.材质要求; 3.法兰中心距、法兰规格; 4.是否要求4-20mA远传输出; 5.是否要求带上下限报警开关、几个开关等。这些参数都是在安装设计初期就需要予以确定的,因为只有根据业主提供的工作参数,厂家才能够针对此参数制作出较合理,测量效果也较好的磁翻板液位来。

顶装式磁翻板液位计适合什么介质测量?顶装式磁翻板液位计需要接电吗?顶装式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顶装式磁翻板下限报警器的调试可以在就地显示或远传部分调试完毕的基础上进行,可用 就地显示或远传部分的指示为参照,按需要调节报警器的定位螺栓,并使报警器的报警位置刻度对齐就地显示刻度或符合远传变送器报警液位。液位计现场投用时,要特别注意应先打开上部闸阀,后打开下部闸阀。玻璃管液位计这是由于液位计连通管的底部装有保护浮子的止推弹簧,否则,大差压的作用可能撞碎浮子导致液位计无法使用。液位计投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浮子难以浮起且浮子移动不灵活的情况。这基本上是因为磁性浮子上沾有铁屑或其他污物造成的。可先排空介质,再取出浮子,消除磁性浮子上沾有的铁屑或其他污物即可。

液位仪表需要正确选型,更需要正确安装和使用,就地显示部分(1)安装前请仔细观察浮子表面是否光滑平整,确信浮子表面无凹陷等损坏现象。注意浮子表面的安装箭头方向,不能装反。(2)浮子不参加装置扫线和试压。(3)仪表安装时,需保证仪表的筒体与水平面垂直。(4)仪表在投入运行时,应先打开上接口法兰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接口法兰阀门,以免装置内的受压介质快速进入筒体,使浮子急速上升造成现场指示跟踪不灵。(5)仪表在使用及存放时,需保证环境温度不致使筒体内介质冻结。位计使用过程中,如果输出信号产生频繁扰动或有干扰脉冲,就要检查信号电缆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工作接是电阻能否满足要求。倘若干扰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可用信号隔离器来解决。

液位仪表需要正确选型,更需要正确安装和使用,1.远传变送器部分的调试:有两种方式:一是在装置下拨动浮子,使之模仿液位的较低点和较高点;另一种是直接在装置上调节液位的较低点和较高点。由于靠前种方式容易产生不可估算的误差,我们推荐采取直接在装置上调试液位的较高点和较低点。2.仪表调试时,首先模仿液位的较低点并使之与就地显示部分的刻度对应起来,同时调节下限电位器,使输出为4mA,然后模仿液位的较高点调节上限电位器,并使输出为20 mA 3.按上述第二步反复调整几次,直至液位输出电流与液位的实际值的误差在允许的范围内,即可认为远传部分调试完。顶装式磁翻板位计使用时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强磁铁在连通管外上下拉动浮子进行检查.否则会导致磁性浮子磁化而改变极性,甚至会使浮子磁性减弱,以致难以正常工作。用本安型液位计时,尤其要注意液位计与安全栅的阻抗是否匹配。由于此液位计电源电压为14.5-36VDC,小于一般变送器的14.5-45VDC,故负载较大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