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楼主(2018-05-07):
贴片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解析

电容的种类有很多,可以从原理上分为:无极性可变电容,无极性 固定电容,有极 性电容等,从材料上可以分为:CBB电容(聚乙烯),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 电容,独石电容,电解电容,贴片钽电容等.
贴片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由于电容体积要比电阻大,所以一般都使用直接标称法.如果是 10n,那么就是 10nF,同样 100p就是 功率电感100pF.如果是 4n7就是4.7nF,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用 1~4位数字表示,即指数标识,容量单位为 pF,如独石和一些瓷片电容,一般就 用指数形式,471就代表 47×10^1 pF=470pF.
瓷片电容也有直接标识容量的,单位就是 pF.
钽电容,一般直接标识数值,常见单位莡 F.
(电容数字标识部分由pongo网友补充,在此表示感谢!)
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 闭合磁路电感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 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 pF) 颜色意义:黑=0,棕 =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电容的识别:看它上面的标称,一般有标出容量和正负极,比如钽电容上,有白线 的一端就是正极,另外像电解电容,就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 负. 电阻电容序列值 电容容值系列
【单位 pF】 3 P 5 P 8 P 10 P 12 P 15 P 20 P 39 P 43 P 47 P 51 P 56 P 62 P 68 P 75 P 82 P 91 P 100P 120P 150P 180P 200P 220P 240P 270P 300P 330P 360P 390P 470P 560P 620P 680P 750P
【单位 nF】 1.0 1.2 1.5 1.8 2.2 2.7 3.3 3.9 4.7 5.6 10 15 18 22 27 33 39 56 68 82
【单位 uF】 0.1 0.15 0.22 0.33 0.47 1.0 (1.5) 2.2 3.3
贴片电容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AX表 示 A(一般两位数)乘上 10的 x次方 pF,因此,104就是 0.1uF. 电阻的表示方法也是这样的. 如103的电阻表示10 000欧姆,即10K,102也就是 1K.
有的电容标号474,那么就表示 0.47uF加上一些。

网友A(2018-08-18):
学习学习,不断进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