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管的参数介绍

楼主(2018-05-07):
  PIN二极管作为转换开关,通过对直流电压信号的控制产生不同的阻抗值,从而调节天线的频率。该转换开关的功能是改变PIFA天线上两个被窄缝分割相对独立的辐射贴片间的耦合,并通过这种耦合来改变表面电流分布。所以,当开关开启时产生较大的表面电流分布,电流路
  PIN管的主要参数
  1、插入损耗:开关在导通时衰减不为零,称为插入损耗
  2、隔离度:开关在断开时其衰减也非无穷大,称为隔离度
  3、开关时间:由于电荷的存储效应,PIN管的通断和断通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所需时间
  4、承受功率:在给定的工作条件下,微波开关能够承受的最大输入功率
  5、电压驻波系数:仅反映端口输入,输出匹配情况
  6、视频泄漏
  7、谐波:PIN二极管也具有非线性,因而会产生谐波,PIN开关在宽带应用场合,谐波可能落在使用频带内引起干扰、
  8、开关分类:反射式和吸收式,吸收式开关的性能较反射式开关优良。
  设计PIN二极管时需主要考虑几个参数
  1、插入损耗:开关在导通时衰减不为零,称为插入损耗
  2、隔离度:开关在断开时其衰减也非无穷大,称为隔离度
  3、开关时间:由于电荷的存储效应,PIN管的通断和断通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所需时间
  4、承受功率:在给定的工作条件下,微波开关能够承受的最大输入功率
  5、电压驻波系数:仅反映端口输入,输出匹配情况
  6、视频泄漏
  7、谐波:PIN二极管也具有非线性,因而会产生谐波,PIN开关在宽带应用场合,谐波可能落在使用频带内引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