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循环投切程序

楼主(2018-05-07):
12组加热管,温度控制,启动后温度达不到设定值,开始投入加热管,每组加热管启动间隔时间3秒,温度达到设定值后开始切除加热管,切除间隔时间3秒。优先切除运行时间最长的加热管,投入最短的加热管。即保证每组加热管运行时间均衡。即循环投切。。.....

网友A:
说下思路,温控输出数值对12基数转换,使之成为开关12之中的几根加热管,得出要加热的根数后,循环投切,可用数字移位指令,

网友B:
请问朋友附件在哪里呀

网友C(2018-11-11):
用步进也可以的,说清就可以做

网友D(2019-03-28):
多谢楼主分享!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E(2019-05-18):
附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