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200smart和1200直连WINCC

楼主(2018-05-08):
S7-200 SMART要连接wincc,正常是得需要OPC中转,中间用PC_Access SMART来进行连接中转,这样才能连接WinCC,这样的连接设置很繁琐,而且还不太稳定;S7-1200如果连接WinCC可以用WinCC自身带的驱动,这个如果WinCC上有别的驱动,如300的TCP/IP驱动,要是连接多的话,可能也不是很稳定。那么就产生了直连WinCC的需求, 多功能交换机A/S型就能实现将200 SMART和1200直连WinCC的功能,使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无需中转即可直连WinCC。 此外该交换机还具有的功能是可以将S7-1200或300 PN连接西门子SMART触摸屏,功能及其强大。

网友A:
A型的本身内部占有3个IP地址;可以连接2个PLC;而S型内部占有1个IP地址;能接1个PLC,属于一对一的。功能上都一样,另外也可以与s7-1500连接

网友B:
好多交换机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