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电子齿轮问题

楼主(2018-05-08):
想要请教一下安川伺服电机电子齿轮的设置问题。

我的控制方案是用GALIL运动控制卡连接安川的伺服电机,电机是13位的(也就是分辨率8192),希望最小指令单位是0.1μm,丝杠导程5mm。

那么我的设定是否应该是:Pn20E/Pn210=[8192/(5mm/0.1μm)]=(8192/50000)

设定好了后,是否我上位机输入50000个脉冲,电机就转一圈,走5mm?

我之前实验的时候,把电子齿轮调成1:1,然后速度设为81920脉冲/s,在安川驱动器上用Un000查速度是600r/min,我当时觉得(81920/8192 * 60 = 600)没问题。

但是,我又把电子齿轮调成4:1,给同样的速度,按理来说,转速应该变成2400啊,可是一查还是600,这是为什么啊?

是需要什么设置才能生效吗?我现在设置了正反转,位置模式。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TAT.....

网友A: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B:
应该是:最小脉冲移动量=5000除以8192=0.61微米,,电子齿轮比:分子=8192,,分母=5000X减速比,,,TEL:0757-26160535,卫龙WOLO

网友B:
补充:以上电子齿轮比公式:假设一个脉冲移动量为一微米,,,同理类推

网友C:
请参考上图中电子齿轮比设定

网友C:
1234758仕321

楼主:
回复内容:公式我大概理解了,我主要还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改变电子齿轮比后,上位机输入同样的速度,驱动器上显示的电机转速没有改变,就好像电子齿轮没有生效一样,您知道为什么吗?麻烦了。 对:gdbsc2004补充:以上电子齿轮比公式:假设一个脉冲移动量为一微米,...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不好意思,您说的图我好像看不到..... 对:旧时光0801请参考上图中电子齿轮比设定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很好的学习

网友E:
你是用的上位机来设置速度指令的。 Un000监控的就是给定的速度,仅旋转圈数会经过电子出伦比得到。 如果是外部脉冲给定,那么电机的速度和距离是要经过电子齿轮比得到的。

网友F:
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很强大

楼主:
回复内容:我感觉你说的就是我想知道的,但是我有点没太理解。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那么上位机发送的应该就是外部脉冲指令吧,Un000监控的给定速度是谁给定的,它不是监控电机的实时转速吗?如果不是,那电机的实时转速怎么查看? 能麻烦您再说的细致些吗?TAT...... 对:zhangbingccc你是用的上位机来设置速度指令的。Un000监控的就是...内容的回复!

网友G: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H:
还要看实际的机械速比

网友I(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