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样一套系统多少钱?谢谢

楼主(2018-05-08):
我们是一个水处理公司,现在有一个水处理项目,要求做一个配套的工控系统。现在系统都是通过总控制柜控制的,主要就是根据液位开关自动启停水泵、排泥泵、潜水曝气机等设备。要求做一个触摸屏工控系统,能在屏幕上实时显示目前系统状况、水位高低(可由总控制柜输出信号)、在线检测设备的数值,同时能通过触摸屏的操作对水泵等设备的启停进行控制(输出24V信号到电控柜)。还要求能通过网络查看到此系统的运行情况(仅查看不控制)。请问应该找谁来做,这么一套系统大概费用多少。我们希望做成通用模版的方式,下次再有类似项目直接采购硬件连接,软件直接改改名字直接使用。谢谢

联系方式: 宗先生 rayzong@yeah.net 为防止骚扰电话太多这里不留电话了,邮件沟通后告知。

网友A(2018-08-28):
用昆仑通泰的触屏,做个组态,没多复杂。网络的那个,是想用手机远程查看吗?无线模块+工业流量卡

网友B:
工业流量卡,省钱吗。一般用的就可以的

网友B:
这个是属于污水处理的,我可以给你做一套需要的话请联系我810766621qq

网友C:
应该不难 ,做过一个类似的污水处理设备,压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