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博途V14仿真软件
qiang、

楼主(2018-05-08):
表示找不到这个软件,求帮忙。给个链接也可以WIn7系统

网友A:
这是要仿真1500还是300? 如果仿真1200或者1500 需要安装SIMATIC_PLCSIM_Advanced,如果仿真300需要安装SIMATIC STEP 7 PLCSIM

网友B:
这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正确安装,缺乏仿真文件。你重新安装,选择修复,试试看。

网友C:
下面有个更新窗口,你试一试,我在更新窗口找到的仿真软件。

网友D:
下面这个链接你可以下载一下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dVnETT59mbDBLv3SODj8A密码:26tm

网友E:
网上百度很多的啊!!

网友F:
网上百度很多的啊!!

qiang、

网友:
已经解决,还是得重下,当初丢失了仿真文件,再在网上下的仿真文件会与自己的V14版本不匹配,造成仿真软件能进,却不能run

网友G(2018-07-07):
首先感谢同志们的热心答疑,楼主得到满意答案之后(或者别的途径获取解决问题办法后),建议跟帖分享一下。同时为了答疑者获得积分奖励,悬赏帖子不要忘记及时结贴。

网友(2018-08-14):
我连博图软件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