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图空调温度调试培训

楼主(2018-05-08):
关于威图机柜空调温度设置方式,自己整理了一下。节省大家去官网下载手册并且翻找的时间

网友A(2019-05-05):
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客户对电柜空调的温度进行调节(虽然可调节)。通常出厂默认设置温度是35℃,我们建议买回去后直接安装,上电,启动,就OK了。温度调节的太低,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凝露、高温报警等。

网友B(2022-04-04):
控制台www.hbsierte.com,涂塑钢管www.tusugangguancj.com,控制台www.bjczt.com.cn

网友C(2022-08-16):
正遇到一个类似的空调参数设定,参考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