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和MAXON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8-05-08):
我采用的是DMC4183控制器,驱动器使用ESCON50-5,想让电机工作在电流模式下,设置驱动器的第一个模拟口作为控制口,但该型号的驱动器模拟口全部为差分输入,驱动器模拟端子手册图如下。

想问下应该驱动器模拟输入口应该如何与控制器连线?

网友A:
请咨询MAXON的供应商,该产品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接收单端输出的模拟电压控制信号。 如果不可以,那就只能是在订购DMC-4183之前指定带差分模拟输出的型号。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刘岩利请咨询MAXON的供应商,该产品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接收单...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