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操作员在线打开报错

楼主(2018-05-08):
系统是4.6.1的,以前硬盘坏换新的重新装都没问题,这次装系统下载了之后打开操作员在线出现citect3h.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重装了无数次系统和软件,硬盘换了好几个,内存也换了,还是解决不了,有大神遇到过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贴图就可以啊。

楼主:
好吧,才用 回复内容: 对:pdengong直接贴图就可以啊。内容的回复!

网友A:
看看系统event收集下这个报错信息 这种情况多半和系统有关系。 不知道现在的系统环境和原来的有什么区别没有或者和利时软件安装不完整导致的。 回复内容: 对:地方是第三方好吧,才用回复内容:对:pdengong直接贴图...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会不会是中了CAD病毒?前几天还下装了没问题啊,系统我重装了好几遍了 对:pdengong看看系统event收集下这个报错信息这种情况多半和系...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是没打补丁,这次都打了,我们这边硬盘经常坏,我换了有20多块,第一次这种情况。也是怕系统或者软件不对,我去别的中控室重新拖的系统和软件也不行。 对:pdengong看看系统event收集下这个报错信息这种情况多半和系...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