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和开关量输出模块通讯出现问题

楼主(2018-05-08):
最近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我用台达plc不管往h0写入h0000还是hff00都只能打开d0 无法关闭d0,请问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

测试程序:开关量输出模块:

求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05H功能码只支持单笔BIT位写入,所以n参数不是写入笔数,n参数是强制位,=0关闭强制输出,=1开启强制输出,你设定了16,所以是开启强制输出了,要把最后的k16改成0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