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故障≠机器坏了!

楼主(2018-05-09):
导读:故障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时常常与异常、事故等词语混淆。

一、设备故障的概念

在《设备管理维修术语》一书中,将故障定义为“设备丧失规定的功能”。这一概念可包括如下内容。

①引起系统立即丧失其功能的破坏性故障。

②与设备性能降低有关的性能上的故障。

③即使设备当时正在生产规定的产品,而当操作者无意或蓄意使设备脱离正常的运转时。

故障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时常常与异常、事故等词语混淆。所谓异常,意思是指设备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么,正常状态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如果连判断正常的标准都没有,那么就不能给异常下定义。

对故障来说,必须明确对象设备应该保持的规定性能是什么,以及规定的性能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否则,同样不能明确故障的具体内容。假如某对象设备的状态和所规定的性能范围不相同,则要认为该设备的异常即为故障。反之,假如对象设备的状态,在规定性能的许可水平以内,此时,即使出现异常现象,也还不能算作是故障。

二、故障的分类

设备故障的分类方法较多,这里主要介绍以下几种。

(1)按故障发生的速度分类

按故障发生的速度可分为突发性故障和渐发性故障。

突发性故障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和偶然的外界影响的共同作用超出了设备所能承受的限度而突然发生的故障。这类故障一般无明显征兆,是突然发生的,依靠事前检查或监视不能预知的故障。如因使用机器不当或超负荷使用而引起零部件损坏;因润滑油中断而使零件产生热变形裂纹;因电压过高、电流过大而引起元器件损坏而造成的故障。

渐发性故障是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使设备的初始参数逐渐劣化、衰减过程逐渐发展而引起的故障。一般与设备零部件的磨损、腐蚀、疲劳及老化有关,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类故障的发生一般有明显的预兆,能通过预先检查或监视早期发现,如能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可以控制或延缓故障的发生。

(2)按故障发生的后果分类

按故障发生的后果可分为功能性故障与参数型故障。

功能故障是指设备不能继续完成自己规定功能的故障。这类故障往往是由于个别零件损坏造成的,如内燃机不能发动,油泵不能供油。

参数故障是指设备的工作参数不能保持在允许范围内的故障。这类故障属渐发性的,一般不妨碍设备的运转,但影响产品的加工质量,如机床加工精度达不到规定标准,动力设备出力达不到规定值的故障。

(3)按故障的损伤程度分类

按故障的损伤是否容忍分为允许故障和不允许故障。

允许故障是指考虑到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设备参数的逐渐劣化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允许发生某些损伤但不引起严重后果的故障,如零件的某些正常磨损、腐蚀和老化等。

不允许故障是由于设计时考虑不周,制造装配质量不合格,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故障,如设计强度不够造成的零件的断裂,超负荷使用设备造成的设备损坏等。

 (4)按故障的易见性分类

  • 明显安全性故障是指可能直接危及作业安全的故障,这种故障发生在具有明显功能部件上。

  • 明显使用性故障是指对使用能力或完成作业任务有直接影响的故障。这种故障不是安全性的,也是发生在具有明显功能的部件上。

  • 明显非使用性故障是指对使用能力或完成作业任务没有不利的直接影响的故障。

  • 隐蔽安全性故障是指同另一故障(明显功能故障)结合后会危及作业安全的隐蔽功能故障。

  • 隐蔽经济性故障是指同另一故障(明显功能故障)结合后不会产生安全性后果,只有经济性影响的故障。

网友A:
故障问题,要仔细